使用F4xx的官方工程无法编译

楼主(2020-06-05):
Keil5版本为5.22,pack也是用了官网下载的。在使用F4xx的官方工程师发现无法编译,使用F403的官方工程却可以编译,这要怎么解决

楼主:
这是截图

网友A:
头文件的位置自己加一下,如何加,网上的方法一大堆。

楼主:
已经解决,需要替换CMIS下的文件

网友B:
好像4xx和403是分开的,,,也就是说4xx不包括403

网友C:
放在合适的位置,看一下下面的错误

网友D(2020-07-06):
为什么要替换呢

网友E:
是版本不兼容导致的吗

网友F:
目前还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G:
也就是说不可以通用 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