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嵌入式区别?

楼主(2020-06-05):
是不是没有系统的就是单片机,例如LED灯控制芯片、电饭煲/豆浆机等等里面的芯片,嵌入式里面有个linux操作系统或者其它系统??

现在安卓也算一个嵌入式了吧?特别是安卓板子越来越小了

网友A:
嵌入式的概念,在不同教材和资料中,定义是不同的,覆盖的范围也是不同的。

网友B:
单片机属于嵌入式的一种

网友C:
单片机 顾名思义 单芯的芯片  嵌入式 是一个大的概念 它包括单片机 又不仅仅是单片机

网友D:
广义的说,嵌入式的意思是嵌入式设计,控制系统做的较小,可以嵌入产品中就是嵌入式。
狭义的讲,单片机系统是利用单片计算机芯片(MCU)及外围电路组成的,执行编好的程序的电路,功能比较固定,而嵌入式系统是有操作系统,可以执行多种应用程序的系统,所以,可以把有无操作系统作为区别。
我的感受,不一定对,供参考。

网友E(2021-11-19):
嵌入式一般属于有操作系统的,属于比较复杂的单片机了。
很多单片机项目是没有操作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