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几款单片机的ADC比较

楼主(2020-06-05):
手头上有几款单片机在用,现代的A94B114,新唐的N76E003,辉芒的FT61F141. 芯圣的HC89S003已经拿了样品,但是还没有时间去调试,实际效果还没试,规格书上的参数也一起比较一下。
从规格书上的说明来看,写得比较好的是现代和辉芒的,ADC时钟源、分频设置、转换一次所需要的ADC时钟数都有说明。A94B114在参考电压大于2.7V时需要60个ADC时钟,同时一次转换时间必须大于20us, 也就是说ADC时钟最大3MHz,使用内置的2.5LDO作参考时,ADC时钟必须小于2MH。各个电压和频率档位都明确要求,采样率最快50ksps可谓相当详细。FT61F141的ADC功能最强大,几个可选的参考电压值,休眠唤醒,VDD通道,阀值比较,基本上ADC模块常规的功能都具备了;一次转换需要14个ADC时钟,时钟数不一样了,但是时钟慢了,最快是500KHz的ADC时钟,所以采样速度跟A94B114基本持平;虽然有0.5V的参考电压,但精度会有所下降,具体下降多少就没详细测了,规格书上也没说精度跟参考电压的关系。

网友A:
从规格书, 可能只能看看一些参数.
ADC 是个比较精密的模拟电路,  实际应用中会有特殊的问题出来的

楼主:
再说说芯圣HC89S003,这个ADC模块有内部2V、3V、4V和外部以及VDD几个参考电压可选,有ADC唤醒功能,典型转换时间10us,有一个很奇怪的ADCTS寄存器,根据不同的ADC时钟配置,按描述看应该是改变一次转换所需要ADC时钟数。转换速度比前面两款快一倍以上,性能按说还是不错的,不过在ADCEN的说明中有一句话“ADCEN 置 1 或切换转换通道后,建议延时 20us 后再启动 ADC 转换”。ADCEN置1后需要延时启动转换,这个可以理解,几乎所有的MCU都会有这样的要求,但是切换通道后还要延时那转换一个通道的时候一下就变成30us了,而且多通道轮询的程序又不好写了,再加个20us的定时器中断对MCU来说压力太大。虽说是建议,就是不知道不延时会怎么样,这个得后面用到的时候再看看实际效果。最后这个N76E003除了一个ADC转换,没有其它功能,而且内部参考还是间接的,用起来挺麻烦,规格书上也没有关于ADC时钟的说明,只给出了采样速率,换算出来转换时间2us,虽然功能弱到爆,但是单从性能上来说,吊打其它几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规格书, 可能只能看看一些参数.
ADC 是个比较精密的模拟电路,  实际应用中会有特殊的问题出来的 ...

确实是这样子,仔细研究规格书的话有助于避免一些问题

网友B:
我的项目上是用的 SC92F8003(¥0.9),它片内的基准在 -40~+85° 温漂+/-0.8%,目前看是性价比相当好的一款,可以满足 锂电池 的充放电控制 1% 精度要求。 新唐的 003 片内基准只保证 25°C (0.1%,开始看到很惊讶),0~85°C范围就超过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项目上是用的 SC92F8003(¥0.9),它片内的基准在 -40~+85° 温漂+/-0.8%,目前看是性价比相当好的一款 ...

新唐003规格书上只看到未程序校准25°下是4%,程序校准后的精度并没有找到相关说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