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35的GPIO问题

楼主(2020-06-05):
请问各位大神:①对于DSP中(例如28335)的复用引脚IIC作为通用IO口时,能正常输出高电平吗?
②对于外部中断,我看到的只有哦边沿触发,没有电平触发吗?

网友A:
1.GPIO是复用的,IIC口当然可以用作普通GPIO,所以可以输出高电平;
2.28335外部中断是边沿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