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的IOZ是什么东东

楼主(2020-06-05):
如下图,DSP的参数表中有IIL和IIH,这俩好理解。但后边还有个IOZ,这个怎么测量呢?怎么配置输出引脚的状态呢?请高人指点

网友A:
漏电流吧

网友B:
高阻时的流入电流吧  理论值是不流入电流的

楼主:
高阻状态输出电流,但单片机类器件如何设置成输出高阻状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