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变压器耦合负载电路!!!

楼主(2020-06-06):
原帖地址:

https://bbs.21ic.com/icview-2966990-1-1.html

帖子中解释说明,看的我是一头汗,累死了。

楼主:
复习教材上负载线怎么画的。

1、有源器件的输出特性曲线是已知的:

有源器件的输入特性,决定了工作点在这一簇曲线的某一条上,具体是哪儿,暂时不知道,需要对变压器分析。

2,把变压器模型往上套:

直流分析:磁感Lm是个电感,电感两端的直流电压为零,也就是说,变压器在直流时候直接被短路了:

于是得到了直流负载线:

交流分析:Lm足够大(设计时就要如此),对交流信号而言是开路的,于是就剩下个理想变压器了。

理想变压器是用来作阻抗变换用的,如果变压器匝数比是1:n,负载电阻是RL,那么交流负载线斜率是-n^2/RL

于是得到交流负载线了:

负载线已知,输入信号已知,输出什么自己画!!!

就这点事,看那两个帖子能扯几天,累的我一身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