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42 ADC采集出来的所有通道都是0xFFF,包括内部的,烧了?

楼主(2020-06-06):
VADC 3.3V正常,同一个软件在两个不同板上,旧板正常,新板不正常,测量各引脚电压,区别就是新板加了个485通讯,所以在PA3(UART2 RX) 上有个5V电平,看规格书这个引脚是AD复用的,TTa类型,可我没有开启这个PIN的AD功能,是否影响?或者说因为这个PIN不耐受5V内部烧了?

楼主:
这个IC电源比较简单,2个VDD 3.3V,1个VDDA 3.3V,2个VSS均接地良好,瞪大眼睛用万用表和放大镜都检查过了,电源和导通性不应该怀疑,如果烙铁过热损坏应该整个IC无法工作,可其他功能都正常,目前只能怀疑外围条件干扰了,恳请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烙铁过热和干扰应该不会,ADC外设和USART外设配置是在CUBEMX里配置的吗,有报错吗?

网友B:
就是这个电平在影响内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烙铁过热和干扰应该不会,ADC外设和USART外设配置是在CUBEMX里配置的吗,有报错吗? ...

同一个软件在两个板子表现不同,肯定排除软件问题,目前有点怀疑拆IC时候没用风枪用堆锡法搞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电平在影响内部电路,

啊,如果这样,可是大问题,相信很多人碰到,UART弄个5V很常见啊,一定要电平转换?

你那个TTa只能接3.3v PA3接5V 会影响模拟的;导致ADC采不准;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啊,如果这样,可是大问题,相信很多人碰到,UART弄个5V很常见啊,一定要电平转换? ...

这是基本常识问题,一个芯片电源是3.3V,你引脚上当然不能超过这个电平(除非是特殊处理过的引脚),

芯片内部都有高低嵌位保护的,电平不一样就会产生电流,这个电流就会对电路产生影响,有时影响大,有时影响小,这取决于具体电路,电流大小。。。

楼主:
之前是不想浪费,旧板拆下的MCU,用四边堆锡法拆下,经过不泄努力,重新安装个新的IC,问题解决,可能是堆锡温度过高,这个QFP封装的IC拖锡拆除确实要很高的水平,推荐后来人用风枪吹拆,控制在1分钟融化即可。

网友C:
TTa只能耐压3.3V的,你把PA3的串口断开就不会影响 ADC 啦;注意电平啊, FT的脚才可以接5V的,亲!!

楼主:
引用 网友C:
TTa只能耐压3.3V的,你把PA3的串口断开就不会影响 ADC 啦;注意电平啊, FT的脚才可以接5V的,亲!! ...

谢谢,是发现会倒串,影响AVDD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