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编程出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6-08):
您好,编译模式建议选择small,内部RAM为256byte,其中低128bytes可以直接寻址也可以间接寻址,高128bytes是只能间接寻址的,所以要使用高128bytes的区域,需要将变量定义为idata,如果要使用外部RAM就将变量定义为xdata,如果是没有定义为idata或者是xdata,变量是默认存在内部RAM的低128bytes的,那么超过128bytes就会出现图上的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