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运算放大器中元器件参数选择问题

楼主:
各位前辈,请问一下同相比例放大器和反相比例放大器的元器件参数具体是如何选择的?随便都可以么,是不是只要满足放大倍数就可以了?

网友A(2020-06-06):
 运放输入端所接电阻要平衡,目的是使集成运放两输入端的对地直流电阻相等,运放的偏置电流不会产生附加的失调电压。

 1、为了保证输入阻抗匹配一般需要配合适的电阻。

  2、为了减小输入电流失调,原则上同相端电阻等于接反相端那两个电阻的并联值。实际应用中,由于闭环的结果,尤其在深负反馈条件下,失调在输出端并不明显,失调不是主要矛盾时,同相接地电阻常省去。从运放工作在最好状态的意义出发,还是要那个电阻。同相接地电阻只对双极运放有作用,对 MOS 型的运放没意义。

  3、接地输入端接电阻:阻抗对称,匹配。高频必须用。

  4、理解运放偏置电流与失调电流

  运放输入端都会有偏置电流 IB+,IB-,两个偏置电流之均值定义为偏置电流 IB,之差为失调电流 Ios 对于 IB>>Ios 的运放,两个输入电阻 Rs+,Rs-匹配可以减小 IB 流过电阻造成的误差但精密运放往往将IB 补偿到最小,IB,Ios 相近,加匹配电阻反而增加误差。

  5、为了输入端存在偏置电流而设置的,其目的是让同相和反相两个输入端看出去的阻抗相等, 以便“预定”两个输入端“相等”的偏置电流在它们产生的压降也相等,起到相互抵消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输入端所接电阻要平衡,目的是使集成运放两输入端的对地直流电阻相等,运放的偏置电流不会产生附加的 ...

谢谢大佬,明天正式转行入职硬件这个领域,有很多不懂的问题,压力和焦虑随之而来,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