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xukun977模拟电子技术问题,三极管的饱和压降为啥是0.3...

楼主(2020-06-06):
以NPN三极管例,发射结保持正向偏置0.7V。发射极是0电位参考点。

集电极电压发送比较大的变化,比如从比较高电压例如5V,降低到比较低的电压,比如饱和电压0.3V。
导致集电结的由反向偏置,转为零偏置,最后是正向偏置。

由发射极扩散过来的电子,在集电结内部电场的作用下发生漂移。这个漂移受集电结的内部电场控制,现在集电结偏置都改变了,电场肯定改变很大。
为啥电流直流放大倍数β,直到饱和电压0.3V都没有怎么变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饱和电压0.3V以下, 导致集电结的由反向偏置转为顺偏,造成原有基极电流被分流,致使集极电流下降。上面你 ...

0.3V是VCE的电压,此时VBC=VBE-VCE=0.7-0.3=0.4V。已经正偏过了。

VCE从5V到0.3V的过程中,集电结经历了 反偏,零偏,正偏。

为何对直流放大倍数β没有什么影响?

楼主:
电子从基区到集电区,是靠漂移。正偏,反偏,集电结的电场变化很大,漂移必然受到很大影响。

集电结有内建电场,正偏只是减弱了内建电场。
集电结就像个瀑布,水流量与落差关系不大。直到落差小于水深,才开始明显影响。

网友B:
如果电子技术老是站在物理角度考虑,浪费很多精力,你又不会去设计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子技术老是站在物理角度考虑,浪费很多精力,你又不会去设计三极管。 ...

哈哈,言重了。
也没有花太多精力,只是模拟电路上会介绍三极管工作原理方面的知识,没有太读懂。平时公司也没有人可以交流这方面东西。

21ic的人多很多,正好看到xukun977说愿意解答相关知识,所以想请教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言重了。
也没有花太多精力,只是模拟电路上会介绍三极管工作原理方面的知识,没有太读懂。平时公 ...

这个问题论坛里之前早就讨论过,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了。

就端口变量关系而言,几乎任何一本相关教科书内都有明确表述,规定了饱和区间(分界处通常称为临界饱和)。你所给的情况显然已经进入了较深的饱和状态。

就器件原理而言,相关教科书也给出了基区少子(NPN是电子)密度分布与相关概念的对应关系。这是器件原理层面所表述的饱和概念(具体查相关帖子或相关教科书)。

大致上,进入临界饱和后BJT的电流放大倍数就已经开始下降,越是深入饱和其下降得越明显。

HWM
@pjy :我在下面回帖中给出了相关图,懂吗?
pjy
大湿,别乱喷接话,坑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论坛里之前早就讨论过,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了。

就端口变量关系而言,几乎任何一本相关教科书内都 ...

好,多谢提醒。能不能把你觉得很好回答这个问题的帖子的链接贴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多谢提醒。能不能把你觉得很好回答这个问题的帖子的链接贴出来?

链接就不给了,记得相关帖子有好几个。在此,给些图看看吧:

回过头来看,这个帖子是对的。只是知识差距太大,没有看懂

网友D:
线性电路相比于非线性电路,只所以简单十万八千倍,根本原因在于前者满足叠加原理。

叠加原理,可以出奇制胜。三极管饱和工作,同样要使用叠加原理,理解起来就容易多了。

饱和=有源+反向。

网友C:
此图摘自器件原理教科书,注意其与《模拟电路》类教科书中的“定义”是一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论坛里之前早就讨论过,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了。

就端口变量关系而言,几乎任何一本相关教科书内都 ...

楼主这个问题,跑普通教科书上查不到的,不要瞎子点灯白费蜡了。

逻辑太简单了,如果教课上俯拾皆是,唾手可得,他会跑论坛上发帖?大家都是识字的。。。

网友E:
电流直流放大倍数β,直到饱和电压0.3V都没有怎么变化。这个前题就错得没有影儿,还往下讨论个毛。

网友E:
这个“β”值可以是从大于零到最大值之间的任意值。

网友D:
在饱和区hFE还是很大的,hfe→0:

网友E:
半导体基础,晶体管原理,电子电路,恨不得混一块儿端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流直流放大倍数β,直到饱和电压0.3V都没有怎么变化。这个前题就错得没有影儿,还往下讨论个毛。 ...

错了,直接指出来,没有关系。

在用三极管设计开关电路的时候,我的师父是这样教的。

加大基极电流,让三极管饱和。怎么知道饱和?
VCE是0.3V左右就饱和了。基极电流乘以直流放大倍数,再计算RC上压降,得到C极上的电压。

这个过程,没有提到β会变化,所以我以为β是不变的,或者说基本不变

楼主:
https://www.onsemi.cn/PowerSolutions/document/MMBT5401LT1-D.PDF

这是一个PNP的三极管。
VCE的电压可能需要加上负号。暂时忽略这个细节。

以IC=1.0mA这条线来看,在VCE=0.7V的附近,电流放大倍数没有明显改变。
这应该属于临界饱和。

在VCE=0.3V,或者更小,电流放大倍数发生明显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流直流放大倍数β,直到饱和电压0.3V都没有怎么变化。这个前题就错得没有影儿,还往下讨论个毛。 ...

网友E:
就喜欢看图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喜欢看图说话

你是来搞笑的吗?不做测量,你能根据这个电路估算β?做人要厚道。

网友E:
搞电路不会算这个,也不怕别人笑话。
我算术向来不咋滴,要不你来个悬赏,找高人来算算。都说算不出来,我替你付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电路不会算这个,也不怕别人笑话。
我算术向来不咋滴,要不你来个悬赏,找高人来算算。都说算不出来,我 ...

我是穷人,没有钱悬赏。论坛发帖,只是希望有人能解疑答惑。

在不做测量的情况下,你能算出β。

三极管的型号也很多。同一种型号,不同的管子,β的离散也很大。β受温度的影响也很大。

如果画一个电路,就能算出β,我不知道晶体管图示仪还有什么意义。

另外我的问题也不是计算β,不想偏离话题讨论其他的。

网友E:
这是前提啊!
随便找个通用型号,我先算个数哈,贝塔等于10。
现在人们都会仿个真,你看我算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前提啊!
随便找个通用型号,我先算个数哈,贝塔等于10。
现在人们都会仿个真,你看我算的对不对。 ...

哈哈,β都是善变的。一接入你的电路,都变成了10。
天才,可喜可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喜欢看图说话
说得电流放大倍数是10,有一定道理。
两个电阻值没有搞反吧?
Vc的电压是否够高?

另外这个与我提的问题有什么关系?

网友E:
我的电路还真有个名字,叫贝塔定值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电路还真有个名字,叫贝塔定值器。

网友F:
因为BC间耗尽区的反偏电场大,也不能让单位横截面通过的电子数目变多呀,假设从E进入B区电子是每秒100个,那么穿过B区扩散到达BC间耗尽区边沿处的电子剩下98个每秒(设复合掉两个电子),那么进入空间电荷区的电子始终只有每秒98个。
除非考虑基区宽度调制效应,当VCE增加即BC间的反偏电压增加另耗尽区变宽,延伸进B区等效于减小了原来的B区宽度,那么扩散进BC间耗尽区的电子比原来复合的少一个,每秒通过99个,这等于让IC随VCE增加略微增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的电路还真有个名字,叫贝塔定值器。

电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因为BC间耗尽区的反偏电场大,也不能让单位横截面通过的电子数目变多呀,假设从E进入B区电子是每秒100个, ...

讲得对。
我们讨论的是VCE变小,集电结由反偏变成正偏,β怎么变化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路有问题!!!

算得有问题。。。

网友D:
这个图有bug,自相矛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路没错,是电阻值弄反,名称弄错。

电阻值调换也不对!
一方面饱和条件要求β>10,另一方面KCL要求β=10,这两个要求不能同时满足。

网友F:
引用 楼主:
讲得对。
我们讨论的是VCE变小,集电结由反偏变成正偏,β怎么变化

一样的,如果先搞懂了正向时工作原理,  以此类推,那么BJT反向(BE结不导通,BC结导通时)工作时,只是根正向时的BE结和BC结互换角色而已,物理机制其实完全一样。但是由于三极管非对称几何结构和参杂。反向工作区的βR和aR比正向的βF和aF小了很多。例如反向的 βR可能只有0.1。而正向βF可为100。
然后其他工作模式可由正向工作模式,和反向工作模式叠加推导出来。
即 IC=f(VBE,VBC)=f(VBE,  0 ) +f (0, VBC) ;

其中  f(VBE,  0 ) 这一项是正向工作区(BE正偏,BC零偏)推导出来和二极管电流方程类似的一个方程。 就是那个IC和VBE的指数方程。此时可求IE=IC/aF,  IB=IC/βF.
同理在反向工作区(BE零偏,BC正偏),可以推导出  IE 和VBC也有一个类似二极管的指数关系方程。
注意此时  IC=IE/aR= f(0,VBC).   ,IE.IB也可求出。

把方程叠加后会得到一组方程,也就是EBERS-MOLL方程,它可以用来处理算任意工作状态的,推导BJT曲线,饱和时的等效β。VBE, VBC可依据工作状态取+,-,0 值。可以覆盖所有三极管工作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有bug,自相矛盾!

电阻是反了。

大部分三极管的处于放大状态下β是几十到几百,不会是10。所以这个电路只能是饱和。
C点电位只会是0.7V,或者更低。Vc电源电压足够高,忽略这个误差。
在饱和状态下,近似β=10。
想不通的是这个电路和提出的问题有什么关系。

网友:
在这个过程中少数载流子浓度梯度变化几乎可以忽略,造成IC值和IB值几乎不变,所以Beta=IC/IB值几乎不变。
数学的解释可以见EB模型

楼主:
然后呢?得出“电流直流放大倍数β,直到饱和电压0.3V都没有怎么变化。这个前题就错得没有影儿,还往下讨论个毛。
厂家的数据手册,教材,教辅资料,上面写得很清楚,大家都能从网上找到。
作为一名工程师,我们还是实事求是的好。

@eyuge2 :如果说的之前关于天才的说法,是我不太对。 后面我已经纠正了。 我不知道你们对自己说的事情是什么态度。
@captzs 我是找证据来证明我说的论点。你的论据呢
如果要讨论就冷静点仔细思考,不要在分析之前就定下结论,因为结论已定,分析就是多余的。

网友G:
“电流直流放大倍数β,直到饱和电压0.3V都没有怎么变化”
是从那一点开始"直到0.3V",β不变?这个结论从哪里来的?

网友G:
这样讨论太费劲。这样,42楼计算放大系数的式子如果有共识,那么,你考虑一下,饱和状态,当Ib电流改变,Vbe有没有改变,如果有,放大系数就有改变。如果42楼的式子没有共识,就到此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流直流放大倍数β,直到饱和电压0.3V都没有怎么变化”
是从那一点开始"直到0.3V",β不变?这个结论从 ...

20楼,21楼,27楼 都是支持这个说法的证据。
没有怎么变化,不是说没有变化,是说变化不是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讨论太费劲。这样,42楼计算放大系数的式子如果有共识,那么,你考虑一下,饱和状态,当Ib电流改变, ...

42楼的公式没有问题。
在发射结导通的前提下,当Ib电流电流改变,严格说Vbe有变化,但是基本不变。
42楼的公式没有问题,就是你写了一句这是一个深度饱和电路,倒是想问一下

1.深度饱和, VCE的值应该在什么区间?VBE的值又应该是多少?
2. Ib变化的时候,VCE变化吗?

3.你拿一个深度饱和的电路来举例,对这个帖子提的问题意义在哪里,题目是在讨论VCE从比较大的值变化到VCE=0.3V,这应该还没有到深度饱和状态。

(VCE=0.3V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值,有可能是0.4.)总的说集电极反偏,到稍微正偏这样的一个过程。

网友G:
引用 楼主:
42的公式没有问题。
在发射结导通的前提下,当Ib电流电流改变,严格说Vbe有变化,但是基本不变。 ...
由于我的帖发出后才看到你的帖,所以作文字上的修改:红字。
有共识就再讲几句,临界饱和时,Vbe=Vce,过了临界饱和至Vce=0.3V,Vce<Vbe,而e结的导通压降Vbe随导通电流的改变是呈指数变化,这个可以看看PN结的伏安特性,所以在饱和状态,放大系数是改变的,深饱和时,变化极小,它们就是这样的关系。说到底,就是对Vbe=0.7V要有清醒的认识,是有条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共识就再讲几句,临界饱和时,Vbe=Vce,过了临界饱和,Vce

有共识就再讲几句,临界饱和时,Vbe=Vce,过了临界饱和,Vce<Vbe,这没有问题,认可。但是这几句话,和你后面说的基本么有关联

而e结的导通压降Vbe随导通电流的改变是呈指数变化,这个可以看看PN结的伏安特性,
不知道你要为啥要反过来说电压和电流的关系。电压是自变量,电流是因变量。电压变化很小,电流变化很大。所以才有发射结导通的前提下,VBE基本就是0.7V这种说法。
你现在这样说不对。

所以在饱和状态,放大系数是改变的,深饱和时,变化极小,它们就是这样的关系。说到底,就是对Vbe=0.7V要有清醒的认识,是有条件的。
这个我更不懂了,不明白。

@captzs :不能愉快的玩耍
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必要时,我会在我“共射电路”的帖讲Vbe的计算。不过我认为,Vbe=0.7V是回避Vbe的繁杂算法所耍的滑头,有的说约0.7V,有的“约”字也不要了,就乱了,计算时就用固定值。

网友H:
对于非半导体物理专业,在讲晶体三极管原理时所采用的一些说法其实是有坑的。
以下是《半导体物理与器件》这本书上对“集电极电流”给的说明,和BC结的反压有什么关系?

再看看它对“饱和”的说法:

所以你只能放弃你以前对晶体三极管的理解了。

您好!感谢你的好资料。这是我看到的最好论述,Ic=IsExp(Vbe/Vt)实际是就是PN结的伏安特性表达式,可能有人觉得疑惑,为什么导通电流不是Ib,而是Ic?还有,上式移项就是e结导通压降Vbe=Vt*Ln(Ic/Is),不过,参数不同,此式有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于非半导体物理专业,在讲晶体三极管原理时所采用的一些说法其实是有坑的。
以下是《半导体物理与器件》 ...

Is是什么?能反映IE和IC之间的比例关系吗?

@chunk :我也不太懂。如果是这样,IE和IC的表达式就一样了,IE和IC就没有比例关系了。
@chunk :对,是Saturation current,(反向)饱和电流。我最近学的,为什么要加“反向”,在PN结加反偏压,实际是加强其内部阻止载流子扩散的内电场,但是还是有载流子移动成电流,因数量有限就饱和,称为反向饱和电流。是衡量活跃载流子数量的指标,关系启动导通电压的大小。是压降定量分析的关键参数。
Is应该是发射结的反向饱和电流,我对此并无更深了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G:
*

这才是忠于科学的态度,点个赞!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无所谓,hFE并非一定要为10,只是代表老6在hFE等于10附近,测得此时饱和Vce和Vbe。 ...

前一句对了,下一句错了。既知hFE不一定非要为10,为何老6不可以设置个hFE=0.1状态?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阻是反了。

大部分三极管的处于放大状态下β是几十到几百,不会是10。所以这个电路只能是饱和。

首先,我的电路图没错。有两错,一个是算错,另个是理解领导意思错。
0.3Ⅴ,通常教科书会定义饱和了,就像定义0.7V那样。
现在我领会主题意图了,用我话这么讲:为什么“饱和前”的很大一块范围里贝塔不大怎么变?

网友E:
@所有人,“饱和”只是个概念,没有通用参数定义值,只能具体化。hFE在用于放大区域的分析时,往往视为不变。但这不应该包括饱和附近,那里hFE可差5倍10倍20倍。

网友E:
深度饱和也是一个程度概念,也不能通用Ⅴce值定义。小管mA级下可能是0.1Ⅴ或更低,大管安培级可能1.0V就挺深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有bug,自相矛盾!

我的电路会有毛病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样讨论太费劲。这样,42楼计算放大系数的式子如果有共识,那么,你考虑一下,饱和状态,当Ib电流改变, ...

这么一群人竟然不知道贝塔=Ic/Ib,还讨论个屁。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阻是反了。

大部分三极管的处于放大状态下β是几十到几百,不会是10。所以这个电路只能是饱和。

恭喜会估算了,你也成天才了,还省了悬赏。我费这么大劲儿点化你,叫声师傅吧。

网友I:
三极管的状态,讨论了不少呀。

网友E:
“在饱和状态下,近似β=10。”
取B≈10,是电路设计举例数值,不是用来定义或确定饱和的通用值,这个要搞搞清楚。
“想不通的是这个电路和提出的问题有什么关系。”
你既知0.3V饱和,也知我电路是饱和,这就是关系。两个同样状态经过电路计算,你说它贝塔变不变。我说不小变!还敢说没关系?

网友E:
引用 网友I:
三极管的状态,讨论了不少呀。

基本概念都不清,瞎讨论。我不过全是引导,不讨论。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基本概念都不清,瞎讨论。我不过全是引导,不讨论。

说实话,基本概念,我也模糊,现在更模糊,没讲清。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我的电路图没错。有两错,一个是算错,另个是理解领导意思错。
0.3Ⅴ,通常教科书会定义饱和了,就 ...

你的电路对不对,让captzs 来算算就行了。

楼主:
这边书上也是这样说得。
什么原因,估计搞不清楚了。
多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说实话,基本概念,我也模糊,现在更模糊,没讲清。

就算是给你个人讲吧。
1,楼主设题意说Ⅴce在0.3V时,电流增益不(大)变。我说错。
然后做个电路叫他看看,是不是变。
2,楼主说不会算,没法算。
那我就给他算个数。
3,很多人说我的电路错,楼主也这么说,还夸奖我是个天才。
我主动说我算错了。
4,楼主突然醒了,会算我的电路类型题了。
我笑了。

大体就这样。你还有什么概念不清,一块儿聊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电路对不对,让captzs 来算算就行了。

你真搞笑!我的电路没有给定任何功能,何来对与不对之说?!对不对的评价只有我知道是不是图不达吾意,谁能算算出我想焊个几K电阻?你真搞笑。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首先,我的电路图没错。有两错,一个是算错,另个是理解领导意思错。
0.3Ⅴ,通常教科书会定义饱和了,就 ...

我觉得楼主的问题是:当BC结反偏时基区的电子(以NPN为例)容易进入集电区形成Ic,BC结变零偏和正偏了这些电子就应该不容易(或不能)进入集电区了,Ic就应该减小甚至消失了,为什么现在看Ic仅仅是“不动”(饱和)了呢?

我觉得既然集电极上面顶了个电阻Rc,Rc之上又连接了电源Vcc,那其实就不是什么“集电区在收集基区的电子”,而是Vcc透过Rc在收集那些电子。集电结正偏还是反偏无法左右Vcc收集电子的能力,它就算正偏Vcc一样要把基区的电子拿走,此时三极管只能干瞪眼,Ic就由Rc限制为一个“不动”(饱和)的值了。你这时候还要继续升高Ib,那Ic/Ib就只能下降。集电结反偏就不一样了,三极管可以和Vcc竞争对Ic的控制权了,Vcc升高影响不到Ic,Ic/Ib就是那么多,所谓“你强任你强,清风过山岗”而已。

晶体管有它自己的行为特性,当它与“偏置”电路结合在一起后整体又会呈现出新的行为特性,不是研究物理的人当然是对后者更关注,搞不清前者究竟是怎么个物理过程,很正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楼主的问题是:当BC结反偏时基区的电子(以NPN为例)容易进入集电区形成Ic,BC结变零偏和正偏了这 ...

集电极到底考什么收集从射击扩散到基区的电子?
其实是靠BC结间那个耗尽区的电场,BC耗尽区的电场,在正偏约0.4v左右,其耗尽区的势垒电压被克服会,电场失效。直到在这之前,依然会提供收集B区电子的电场。
但是这个电场大小基本影响不了每秒进入耗尽区电子的数量,这个数量是由扩散决定的,只受VBE控制,电场只要维持方向就可以了。即VCB影响不了IC的大小,除非考虑基区宽度调制。
总之,常说的正向放大区集电极反偏,这句话一定程度误导了概念,准确说是集电极维持耗尽区的势垒不消失,提供可以收集飘移电子的电场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集电极到底考什么收集从射击扩散到基区的电子?
其实是靠BC结间那个耗尽区的电场,BC耗尽区的电场,在正偏 ...

感谢chunk和rookie21的回复。有点回到正题的感觉。另外请问rookie21,哪里这样的说法,书或者网络,想看看。

楼主:
这是论坛上一个帖子,感觉回答得挺好。
https://bbs.21ic.com/icview-2966662-1-1.html
首先要弄清饱和是什么意思?(以下默认三极管工作时发射结都是正偏的,非截止)
对NPN型管子来说,饱和就是指单位时间内发射极发送过来的电子太多了,这些电子越过基区,在被集电极收集时供过于求了,集电极在单位时间内收集不完这些电子,只能用它最大的速度去收集,这个最大收集速度就是集电极饱和电流。
对于同一个管子,集电极收集电子的能力取决于集电结的电压Ucb(就是Uc-Ub),
(1)如果Ucb是0或者是负值,那么集电极收集电子的能力就很差,只能靠由电子浓度差形成的扩散来收集,这时基电极输入电流Ib,发射极发过来一堆电子,此时集电极靠电子浓度差单位时间是收集不完电子的,就差出现饱和了。
(2)如果Ucb大于0且是个固定的值,那么集电极具有一定的收集电子能力,这时如果基极电流Ib不是很大,集电极都可以从容应对,不会饱和。但如果Ib很大,那么在这个Ucb作用下的集电极就有可能单位时间收集不完发射极投送到基区的电子而出现饱和,这时候属增大Ucb可以提升集电极收集电子能力,解决饱和问题。饱和状态下,发射结和集电结都是正偏。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chunk和rookie21的回复。有点回到正题的感觉。另外请问rookie21,哪里这样的说法,书或者网络,想看看 ...

我看过的书,拉扎维 的 Fundamentals of Microelectronics 2的4.5章节,对饱和简单概括的不错

而且进入饱和后,BC也有注入B区扩散电流别忘了,它的方向会令原来IC剧烈减小
可以看到拉闸为特别强调:进入所谓饱和(打了引号),其实仍然可能是在正向模式active的,虽然一般称其为“软饱和”

我实话实说,不站边。集电极电流也不是那样算。这种情况不要老是往高端理论想,欧姆定律就够了。
@不奇怪 :基于77楼的电路讨论。
@不奇怪 :期待你放大招
@不奇怪 :你怎么解释IC减小?
@rookie21 :那我也坦白告诉你,0---0.5V的正偏都不足以解释IC减少。78楼的IC=Is*e^(Vbe/VT)-Is*e^(Vbc/VT)是错的!Is*e^(Vbc/VT)太小太小。这次跟你和书抬杠。
@不奇怪 :确实这么说过,但0.2V是你说的,不明可见78楼
“BC也有注入B区扩散电流别忘了,它的方向会令原来IC剧烈减小”这么说的还不止你一个。
@rookie21 :哈哈,那你让我在多少伏考虑这句话。
针对的是这句话:而且进入饱和后,BC也有注入B区扩散电流别忘了,它的方向会令原来IC剧烈减小
@不奇怪 :我叫你在0.2V考虑了吗,我得罪你了?(⊙﹏⊙)b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看过的书,拉扎维 的 Fundamentals of Microelectronics 2的4.5章节,对饱和简单概括的不错

看到了,多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我看过的书,拉扎维 的 Fundamentals of Microelectronics 2的4.5章节,对饱和简单概括的不错

因为楼主已经有sedara那本教材,前面他引用书上那本书我就没贴,那我补充下吧关于IC减少和IB增加sedara那本书其实有啦,不过这书上内容太多没有razavi那本写的简洁

sedera这本书说超过0.4V左右正偏考虑,不过我上学时问老师说0.5V左右考虑这个问题,意思差不太多吧。
顺便请猜下IC减少到0,VCB大概是多少V?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我看过的书,拉扎维 的 Fundamentals of Microelectronics 2的4.5章节,对饱和简单概括的不错

感觉现在有些人纯为抬杠而抬杠,不知道有什么好处,惹不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叫你在0.2V考虑了吗,我得罪你了?(⊙﹏⊙)b

“而且进入饱和后,BC也有注入B区扩散电流别忘了,它的方向会令原来IC剧烈减小”
这句话是有点欠妥。英文原文不是这样的。可能为了表达观点,漏了一些东西。

如果集电极电压继续下降,集电极会进一步正偏,产生比较明显的电流(扩散电流)。因此大量的电洞(空穴)必须被补充到基极(基极与集电极有正偏的漂移电流,新增的基极电流),好像β减小。
换而言之,重度饱和导致基极电流急剧上升,因此β快速下降。
For VCE = VBE, the junction sustains a zero voltage difference, but its
depletion region still absorbs most of the electrons injected by the emitter into the base.

网友F:
引用 楼主:
“而且进入饱和后,BC也有注入B区扩散电流别忘了,它的方向会令原来IC剧烈减小”
这句话是有点欠妥。英文 ...

这个我在78楼补充了,RAZAVI说的确实比较简要些。
sedara那本其实有说结论的,不过是根据大信号分析,就是我之前说过的EBERSMOLL方程来的。不过一般应用而言知道razavi那本概括结论也够了。
但这些内容如果前面Pn结特性已经熟悉了,后面也不用每次重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我在78楼补充了,RAZAVI说的确实比较简要些。
sedara那本其实有说结论的,不过是根据大信号分析,就是 ...

哈哈,还是有点不一样。
For VCE = VBE, the junction sustains a zero voltage difference, but its
depletion region still absorbs most of the electrons injected by the emitter into the
base.

这一句以为是暗示如果集电结进一步正偏会导致它吸收电子的能力减小,IC减小。我理解错了?

sedara书是说BC正偏的电流增大,导致净IC减小。基区电洞的浓度很低,扩散电流应该比较小。
能明显的影响IB的电流能理解。影响IC,是不是不够分量啊?

[这一句以为是暗示如果集电结进一步正偏会导致它吸收电子的能力减小,IC减小。我理解错了?],是你脑子好使。正偏减弱了结电场,导致飘移减弱,IC减弱。

网友F:
IC减小拉扎维那里没有说,是我补充的,不是翻译他。拉扎维说的是后面那句。
有人可能是年纪太大,老眼昏花呀,提示下吧,78楼那本书IC方程,人家方程里那一个IS, 另一个是ISC!! 呵呵,别看成了两个都是IS。愿意思考先可以想想物理意义差别在什么,暂且不说明。

@rookie21 :我这里没你们要学的!
@rookie21 :算不算都无所谓!
@不奇怪 :拜托我不反对你抬杠,你抬得有水平点我还能跟你学点东西,无意义张口就来就算了
21的书童儿真多。
呵呵呵,不老眼昏花就更离谱了,Is与Isc那个大?Is比Isc大的多,一个数量级,可以测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哈哈,还是有点不一样。
For VCE = VBE, the junction sustains a zero voltage difference, but its
depl ...

无意义抬杠没好处,我也不喜欢推公式,先说下我对 物理概念的理解,都已NPN为例:
首先EB结间的横截面积比CB结间小了很多。
然后CB耗尽层的偏压,会影响B区靠近C端位置处的浓度,耗尽区时里或边沿的电子浓度很低可为0。
但是CB结正偏越来强时,C区正偏会扩散电子,会导致B区靠近C极处的电子的浓度比原来升高了。前面讲过正向工作区时IC的大小主要是E扩散到B中电子数 或浓度来决定。他们因为B区两端的浓度差扩散进BC间耗尽区被电场收集。现在如果B区靠近C的电子浓度越来越高,那么电子 从B区的靠近E端处,往靠近C区处,扩散肯定也会越来越难。因为扩散机制靠的就是浓度梯度。浓度差变小,越难扩散。

@rookie21 :是你抄的公式,行了吧。推导公式,你没这个能力。
@不奇怪 :我的公式?我还没那么牛X
数学公式你解释不通了吧?依照你的公式,c区扩散到基区的电子微不足道。
不是没意义,而是你对意义没感觉。

楼主:
下面是猜测:

rookie21
提到VCE的值减小,基区少子的浓度在集电结附近是有变化的。之前是零,现在变到平衡浓度以上。
这个少子的变化浓度的变化可能是
1 集电结正偏,从C扩散了一些电子到了B。
2 从E扩散到B的电子没有被集电结及时扫到E。

2 可能是主因。

@不奇怪 :帮看一下99楼
你们谁能代替他回答?
@不奇怪 :回到当前问题:如果让我接受书上的结论,他就必须回答我的问题。
回到当前问题:如果让我接受书上的问题,他就必须回答我的问题。
@不奇怪 :@不奇怪 :改个错真的好难啊,21:上面漏掉一个字:书的作者只承担有限责任,充其量发个勘误,说破天来个道歉;而由此错误给我带来的损失,他无需承担责任。所以我不能拜读;我不可能不对自己负责,他却不可能对我负责,因为序言已经声明。我无权要求他绝对无错,因为谁也做不到
@不奇怪 :改个错好难啊,21:上面漏掉一个字:书的作者只承担有限责任,充其量发个勘误,说破天来个道歉;而由此错误给我带来的损失,他权要求其绝 无需承担责任。所以我不能拜读;我不可能不对自己负责,他却不可能对我负责,因为序言已经声明。我无权要求他绝对无错,因为谁也做不到
上面漏掉一个字:书的作者只承担有限责任,充其量发个勘误,说破天来个道歉;而由此错误给我带来的损失,他权要求其绝 无需承担责任。所以我不能拜读;我不可能不对自己负责,他却不可能对我负责,因为序言已经声明。我无对无错,因为谁也做不到。
@eyuge2 :有名的研究员、学者,不是因为他们犯错少,而是因为他们改错多。他们犯得错误比我要多得多,他们能够且自愿改正的错误比我要多得多。
@eyuge2 :书的作者只承担有限责任,充其量发个勘误,说破天来个道歉;而由此错误给我带来的损失,他无需承担责任。所以我不能拜读;我不可能不对自己负责,他却不可能对我负责,因为序言已经声明。我无权要求其绝对无错,因为谁也做到。
@不奇怪 :rookie21提到的两本书都是知名作者写,不能说是乱读。如果有能力指出作者的错误是好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因为楼主已经有sedara那本教材,前面他引用书上那本书我就没贴,那我补充下吧关于IC减少和IB增加sedara那 ...

@rookie21:您好!我一直用Ic=(E-Vce)/Rc计算,下午看了你贴出的公式,以为错了。晚上推了一下,大致是正确,就是c结导通电流Idc=IscExp(Vbc/Vt)要加修正项。三极管的c、e结压降,如果要考虑饱和漏电流Isc和Ise这两个参数,就很复杂,按照我的推导,须十几个不同的算法。所以,在定量分析时,设定Isc和Ise接近或等于Is,就简单。计算和仿真就不贴出,免得烦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G:
@rookie21:您好!我一直用Ic=(E-Vce)/Rc计算,下午看了你贴出的公式,以为错了。晚上推了一下,大致是正 ...

是的,sedra那本书第六版以后好像都省略了指数外的那个 -1 项,回家看了下第五版时都没有省略如下图,可能是为了教学简单作者偷懒了。第五版记得有中文版PDF下载,不过清晰度差点……
这个方程主要就用于学习半导体特性用,还有仿真程序,很多仿真软件本身就用到了基于这个方程的模型或着其更复杂的演变版本,他可以绘制如IC-VCE等特征曲线,以及计算关键点位置等。
一般的应用工程师不常用到。
PS:顺便吐槽sedra微电子电路这书,昨天翻了下第五版发现旧版比新版基本概念部分阐述更细致,新版内容广度貌似增加了,但基础内容讲的没以前老版详细有些简化省略。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下面是猜测:

rookie21 提到VCE的值减小,基区少子的浓度在集电结附近是有变化的。之前是零, ...

还有一种换位思考的思路, 一般我们都习惯 :先考虑BE结正偏的进入正向模式,然后在考虑BC也转变成正偏进入饱和模式。
那是不是可以反过来,先让BC结先正偏进入反向模式,先产生IC的扩散电流,然后再让BE也正偏进入饱和……这样理解如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的,sedra那本书第六版以后好像都省略了指数外的那个 -1 项,回家看了下第五版时都没有省略如下图,可 ...

   当三极管电路处于饱和,就不再用空穴、电子、基区······这些概念去分析(其实这些分析只是定性分析,根本无法对这些粒子计数),因为这时的电路实际上是两个PN结(e、c结)的叠加,所以要用PN结的伏安特性来分析,而Is参数表示活跃载流子的数量,就可以定量分析。不过在计算时,Vd和Id两个数未知,就出现X大所说的蛋**问题,要在特殊点分析以避免。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当三极管电路处于饱和,就不再用空穴、电子、基区······这些概念去分析(其实这些分析只是定性分 ...

是的叠加没错,这个推导我早在40楼就提过了。但是叠加原理也是有前提。
那就是BJT必须要把基区宽度做的足够窄,这样才能把原本是指数特性分布的载流子浓度近似看做线性分布,这是叠加分析的前提。
也就是说上图里红色的浓度分布线,可以用蓝色和绿色的那两条浓度分布线叠加表示。要没有这个物理条件前提,直接就套叠就说不过去了。
所以首先还是浓度可以近似线性分布的物理机制起决定作用吧。

@不奇怪 :好了,知道你肯定看不懂教科书上的浓度梯度图了
“那就是BJT必须要把基区宽度做的足够窄,这样才能把原本是指数特性分布的载流子浓度近似看做线性分布”,表示严重讶异。同时对蓝绿交叉表示无语。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的,sedra那本书第六版以后好像都省略了指数外的那个 -1 项,回家看了下第五版时都没有省略如下图,可 ...

*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一种换位思考的思路, 一般我们都习惯 :先考虑BE结正偏的进入正向模式,然后在考虑BC也转变成正偏进 ...

这样可能不太一样。掺杂浓度是E>B>C的,另外C的长度比较长。我的意思是不对称。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样可能不太一样。掺杂浓度是E>B>C的,另外C的长度比较长。我的意思是不对称。 ...
回复错了,是不对称,没错,我是说但是物理机制没区别,这有点叠加原理的那个意思

帮看一下99楼,不一定对。还有一些疑惑。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的叠加没错,这个推导我早在40楼就提过了。但是叠加原理也是有前提。
那就是BJT必须要把基区宽度做的足 ...

饱和电流Ic=(E-Vce)/Rc=(E-Vbe+Vbc)/Rc,其实就是欧姆定律,因为饱和状态的电路就不再是“三极管放大模式”,用原来的理论分析就难也不适合,例如,c结不是反压,用基区变化来分析就不适用。难点就在于Vbe和Vbc的计算,我开始以为跟PN结计算一样,未知就无畏,因为不懂,撞进去才知道很复杂,难怪他们要以Vbe=0.7V,Vce=0.2~0.3V耍滑头。

网友F:
去掉的话会忽略反向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叠加没错,这个推导我早在40楼就提过了。但是叠加原理也是有前提。
那就是BJT必须要把基区宽度做的足 ...

你这个是少子(电子)的浓度
集电极反偏的时候,是绿线。转到正偏后,多了蓝色线。最后叠加成红线。

有可能绿线在集电极正偏时候,本身就发生了改变。其右端向上移动了。
因为书上的绿线是在集电结反偏的时候绘制的。
一个单独的PN结正偏时候,P区的少子浓度分布也是这样的。
单独的二极管能做到这样是因为外接了电源,能把P区电子吸收。

三极管能这样,是集电结反偏,同样把电子扫到了集电区。如果集电结正偏,估计没有这么好的效果。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是的叠加没错,这个推导我早在40楼就提过了。但是叠加原理也是有前提。
那就是BJT必须要把基区宽度做的足 ...

好了,知道你肯定看不懂教科书上的浓度梯度图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去掉的话会忽略反向漏电流

设Is=Ise=Isc,加修正项后的公式:Ic=Is[Exp(Vbe/Vt)-Exp(Vbc/Vt)]B-/(1+B-),其中B-是反向放大系数。

楼主:
Microelectronic Circuits 第7版
****************************************************************
6.1.2节
一开始给出了这个公式

但是没有给出Is的定义。

这一段强调集电极电流与VCB无关是因为VCB是正电压。

****************************************************************

这是浓度图。

这里说明了基区右侧少子浓度是0的原因,由于集电结反偏。
并根据浓度图,计算In的值,并根据In=Ic,推导出了Is的值。
Is的值与In相关,与浓度相关。

这里有一个重点,计算In的值公式

微分时候直接使用整条线的斜率代替了。

****************************************************************
饱和的时候,基区的少子浓度曲线变化了。如下图:

利用In的计算公司,可以估计出In的值会变小,Is的值有会变。

6.1.4节

这个公式,不仅仅是多了后面一项,第一项的Is会变小。
****************************************************************
存在的疑问:是不是直接根据少子浓度就可以推算基区中流动的电流。为啥要分两项。
基区中的电流与基极电流(端钮上电流)怎么区分。

@eyuge2 :我想多了么?你们的帖子我已经全部看过了。你们玩。
@eyuge2 :在单纯二极管的时候,基本都是Is表示反向饱和电流。 在三极管的时候,有的书上Is不一定表示发射结反向饱和电流,Is有反向饱和电流有比例关系。 但是在图中的书上,是表示发射结反向饱和电流。这个我说错了。
@eyuge2 :Is不是发射结反向饱和电流
@不奇怪 :Is为啥不可以改变?Is是发射极反向饱和电流?想多了。
@eyuge2 :先这样吧。确实是不懂,强撑不下去。
@不奇怪 :没有说Isc会变化,不要过度解读。Is是推测会变化,理由已经在帖子中写了。如果觉得不对,可以具体指出。
@不奇怪 :其他书上有介绍,不是0,是比较低的值
还有这个“这里说明了基区右侧少子浓度是0的原因”,不知道少子浓度怎么可能变成零,对于我来说这是奇闻。
"这个公式,不仅仅是多了后面一项,第一项的Is会变小",你的意思是Is或Isc会随电压变化?这样你就可以随意调整两项的大小了。你和你的同志可以这样做,没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Microelectronic Circuits 第7版
****************************************************************
6.1. ...

补充一点PN结概念。
第一: 还是以npn为例, 上面第一个图里np0表示B区(p区)在热平衡时的少子也就是电子浓度。我们知道没有加偏压时np0就是个比较低的值。
然后考虑BE结加上电压,根据半导体大佬肖克来推导证明的边界条件,B区靠近E的边界处,浓度会改变,这个值由边界的偏压决定,可以看到VBE是个正值的话,浓度会升高。
同理如果是靠近C的边界偏压VBC是个反偏的较大的负直,肖克来的边界条件告诉我们此时浓度是个很低接近0的浓度。

第二:我们知道电子扩散注入B区后,会因为有浓度梯度继续扩散,并且边扩散会边复合。浓度会按指数规律在空间上分布,图中X方向是E指向C.
其中Ln是有由材料扩散系数 和少子生命期决定的。会按图示指数规律衰减(和前面边界条件的指数项不要混淆)。
要保证复合很少B区宽度W应该远远小于Ln,这就常说的基区很窄,到底要取多窄的依据。
而且e^(-x/Ln)项在x=w<<Ln时可以近似为直线(如由泰勒展开一次项近似)。这也就是书上吧浓度分布近似成一条直线的原因。
而直线的梯度是固定值斜率,现在求出X=W处的梯度,代到图中IC的表达式就得到了书上的表达式。

大概如此吧,可以查查书上前面章节 PN结的内容部分有没有讲这些。IS=AE*q*Dn*np0/W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补充一点PN结概念。
第一: 还是以npn为例, 上面第一个图里np0表示B区(p区)在热平衡时的少子也就是电子 ...
Is是推导出来的,变不变应该从它推导的过程中去找。首先是电子浓度曲线,推导出扩散电流,然后得出Is的。
浓度曲线变了,Is就有可能变。

np0/W,表电子浓度的左端的值 除以 基区的宽度。

现在如果电子浓度曲线改变了(还保持线性),左端的值不变,右端的值提升,例如提升为np0r,该怎么办?
IS=AE*q*Dn*np0/W这个公式**不变,
还是变成:IS=AE*q*Dn*((np0-np0r)/W)

这是三极管,不是单纯的二极管。

网友F:
引用 楼主:
np0/W,表电子浓度的左端的值 除以 基区的宽度。

现在如果电子浓度曲线改变了(还保持线性),左端的值不 ...

np0是无外加任何偏置的意思,
有括号的是表示坐标,是坐标0,是不是我忘了标括号,np0没加偏置是一个平衡的浓度状态一条水平线,边界条件改变的np(x),x=0 和x=w这两个边界处的浓度。
可能你看混淆了,np0是参杂工艺制成决定的。
其实书上都有,就是内容太多了容易看晕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np0是无外加任何偏置的意思,
有括号的是表示坐标,是坐标0,是不是我忘了标括号,np0没加偏置是一个平衡 ...

谢谢是我看错了,谢谢提醒。

这个公式计算少子的扩散电流,没有错吧,求导有个简化,直接是基区左端的浓度除以基区宽度。

这个公式也没有错吧,可以带入到In中,替换np(0)。
得到:In=AE*q*Dn *( - (np0*e^(vBE/VT) / W)

将Is的值带入ic,可以得到:ic=AE*q*Dn *np0/W*e^(vBE/VT)

文中说,In=ic,我们看两个表达式,确实是一样的。
我想问,浓度曲线变化之后,In的表达式会变化,这时候ic的表达式不变。

如果还是In=ic,是不是存在矛盾?

浓度曲线变化之后,例如集电极正偏后,用哪个表达式表示集电极电流(仅发射区电子部分)?

这个表达式,能反应集电极电流的变化。

这个表达式,不能反应集电极电流的变化。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是我看错了,谢谢提醒。

In应该就是这本书前面的半导体章节讲过的扩撒电流表达式,作者的意思就是IC是b区电子继续扩散形成的,这个电流由浓度梯度决定。你要求浓度的梯度,就要明白电子在b区浓度是个什么样分布状态。
电子的浓度会受到偏压影响,分析方法就是从边界条件来分析,边界条件就说明了偏压的影响。它是来自费米迪克啦分布(我也没学过只是了解,好像要看半导体物理书上才有详解)。我只知道结论,就是边界的偏压和其浓度变化有个指数关系。如果是二极管只有一端的边界条件起作用,扩散的分布就是随指数衰减(如我前面第一个图所说),Bjt的话两边都有边界条件,只不过e^Vbc/Vt 那端反偏时太小了没起控制作用,但是注意它实际会影响分布,因为严格说两端都有边界条件限制衰减可能不是一个理想的指数,不过大概也是下凹图形的分布就是书上那个虚线,因为有复合损失电子。不过三极管w做的很短忽略了,都可当成直线来求其梯度。这时的梯度就是直线斜率。

总之偏压引起梯度变化就会有扩撒电流变化,这个因素已经反应到ic里了,表现为Vbe 的指数控制特性。

所以理解三极管关键还是分析偏压对电子浓度分布的影响。
你可以试着分析下反向工作,也就是VBC取正数,然后VBE 取0电压,带入边界条件。推导下电流表达式。
再分析下VBC取0电压,VBE取正的电压。
然后把两个结果叠加看看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F:
In应该就是这本书前面的半导体章节讲过的扩撒电流表达式,作者的意思就是IC是b区电子继续扩散形成的,这个 ...

https://wenku.baidu.com/view/6277761e7fd5360cbb1adb43.html
这个链接是Ebers Moll Model,2.3埃伯尔斯-莫尔模型_《电子线路(线性部分)》第四版课件。从这个讲义看,你最后讲的C极电流变化原因是对的。

多谢!

楼主:
推荐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E411H7jd?p=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