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断电,输出的极性是怎么翻转的呢

楼主:
输入断电,电容储能,RC放电实现输出的极性翻转,是怎么翻转的呢?画半天没弄明白。谢谢
输入的是脉冲信号,几百毫秒。电子锁不能一直供电。

1591435958(1).jpg (40.99 KB )

网友A(2020-06-06):
这个电路可能有点像,双刀双掷继电器可用于切换输出极性。
电源、电容、线包并联,有电时继电器吸合,输出为正,
断电时电容电压缓慢降低,直到继电器无法维持吸合,输出就换向了。脉冲信号作啥用呢?可能背面还有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可能有点像,双刀双掷继电器可用于切换输出极性。
电源、电容、线包并联,有电时继电器吸合,输出 ...

电子锁工作,给个脉冲信号就可以了。上锁以后,脉冲信号就停发了。解锁需要把红色和和绿色的极性反一下。
这是我画的图,但是有个问题,锁了之后,继电器释放,电子锁又立马解锁了。
要实现的目标是。继电器经过几百毫秒的吸合之后电子锁锁住,然后继电器释放(线圈就不在给电压了)。只要12V电源不消失,电子锁不能解锁。如果12V消失,电子锁利用电容解锁。
各位老师,看看哪里改进一下,可以实现这个目标

1591435958(1).jpg (40.99 KB )

楼主:
这样是不是就行了
1、只有12V消失的时候,电容才会放电
2、继电器吸合,电子锁锁住,然后释放。只要12V电压在,电子锁也不会立即解锁(电容不放电)。

1591440443(1).jpg (45.18 KB )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子锁工作,给个脉冲信号就可以了。上锁以后,脉冲信号就停发了。解锁需要把红色和和绿色的极性反一下。
...

12v存在时,通过D1对电容充电,D2截止.
12v撒掉,电容通过D2对线包施加反向电压,解锁.

参考备用电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存在时,通过D1对电容充电,D2截止.
12v撒掉,电容通过D2对线包施加反向电压,解锁.
...

12v存在时,通过D1对电容充电,D2截止.

这样好像不太行,继电器释放以后,电容虽然没放电,因为12V在,电子锁立马解锁了

网友B(点评):
那就只好加Pmos开关了,你前面那个图可用

网友C:
12V供电的H桥驱动芯片应该不贵吧,直接MCU控制H桥最简单可靠了。
可以实现掉电时输出一个脉冲,H桥电源加二极管和储能电容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是不是就行了
1、只有12V消失的时候,电容才会放电
2、继电器吸合,电子锁锁住,然后释放。只要12V电压 ...

这图看起来应该可以

网友D:
可能的方向是继电器自锁,先落实一下几点:1)激励信号性质;2)驱动信号要求;3)逻辑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