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 + boost 电路

楼主(2020-06-06):
输入电压为12V -- buck 电路后转为5V 。buck点后链接一个boost电路。
这样链接后buck IC 总是烧毁。

网友A:
这样的结构,2个IC、2个电感,为什么不采用SEPIC线路,只需要一个BUCK芯片,加2个电感,一个耦合电容,就可以直接实现升降压了。

网友B:
有的升降压IC,一个电感就实现了。要求不高,用MC34063和一个电感也可以实现。

网友C:
,这个升降压电路参考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的升降压IC,一个电感就实现了。要求不高,用MC34063和一个电感也可以实现。 ...

MC34063,是可以做成升压、降压、升降压,可我却没看见过单电感(变压器类型的算2个)的升降压MC34063线路,你可以提供一个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MC34063,是可以做成升压、降压、升降压,可我却没看见过单电感(变压器类型的算2个)的升降压MC34063线 ...

让我想起你那个mc34063 一个芯片搞定的酷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C34063,是可以做成升压、降压、升降压,可我却没看见过单电感(变压器类型的算2个)的升降压MC34063线 ...

单电感实现的,不是变压器。另外MC34063用电压反转也可以实现升降压,简单从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让我想起你那个mc34063 一个芯片搞定的酷帖。

单芯片多加几个有源器件,实现单电感升降压,代价就是有源器件和电感孰重孰轻的事情了。
当可以用AO3400这样的MOS来完成的话,那性价比才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单电感实现的,不是变压器。另外MC34063用电压反转也可以实现升降压,简单从略。
...

这个线路我们早就讨论过,多加几个有源器件当然可以轻松做到单电感升降压,关于这个我还专门开了个帖子呢,我以为提的就只是一个MC34063,就一个电感可以实现升降压了呢。。。。
这样线路的本质,和双管正激非常类似,只是其中一个双管正激的续流管改整流输出了,这样就实现了极性倒换,同时单电感就可以升降压。

网友E:
四个开关元件-H桥结构,如果都用主动开关可以双向升降压转换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四个开关元件-H桥结构,如果都用主动开关可以双向升降压转换的。。

是滴是滴......就是如此,H桥结构的可以实现正宗双向转换,只要处理好控制芯片2边取电以及双向取样的问题,可以实现无切换自动双向转换。

网友F:
多大电流?用SEPIC不香?还少个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