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哪个系列支持CAN传送到DMA的?

楼主(2020-06-06):
最近有项目需要通过CAN升级固件,一个CAN消息只有8个字节,用中断方式估计速度很慢。

网友A:
你的程序有多大,1两分钟都会等不了?

网友B:
慢不慢,  关键在于你的软件怎么处理.
实际上,  完成一个 CAN 报文, 怎么也要数百 uS,  这个时间用于 中断处理是足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