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N0017—三个AT32 MCU通过一个IAP升级

楼主(2020-06-06):
AN0017—三个AT32 MCU通过一个IAP升级

大多数应用系统在处于应用环境下均不再支持JLink在线更新代码,此时需要进行代码维护及升级就成为了一大难点。
本文即从此问题点出发, 示例搭建了一套代码远程更新的方法。
本方法通过在AT32微控制器上创建IAP应用程序的方式, 最终实现利用PC机对应用系统中的各个微控制器进行代码更新。
MCU Update原理概述
MCU1 通过USB 连接上位机,MCU2 和MCU3 USART 并联接入MCU1,同样每个MCU有一个编号1,2,3。PC升级时下发升级MCU的编号,MCU1通过编号确定哪个MCU需要升级,如果不是MCU1,则将PC数据转发到MCU2和MCU3,MCU2和MCU3通过编号确定是响应PC还是保持静默。
如下图所示:

支持型号
AT32F403xx
AT32F413xx
AT32F415xx
AT32F403Axx
AT32F407xx

目录
IAP 在线升级原理概述 ......................... 5
MCU Update 原理概述 ......................... 7
MCU Update 快速使用方法 ...................8
硬件资源 ............................................. 8
软件资源 ................................................ 8
IAP Programmer使用 .............................. 9
进入IAP Mode方式 ................................. 9
错误APP文件识别 .................................. 10
AT32 串口IAP 程序设置 ........................11
地址分布 ............................................11
IAP project(3 MCU Update)设置 ......11
APP(APP_Demo)设置 ......................11
通信流程框图 ..................................... 13
版本历史 ...........................................18
Note:相关文档和源代码请查看附件。

网友A(2022-01-26):
有用成的吗,怎么对另两个MCU进行编号?

网友A:
能不能加微信zgqbs001,探讨下

网友B:
还有这种方法啊

网友C:
这方法很新颖啊

网友D:
只能支持3个MCU 吗?多个行不行的?

网友E:
最多能接几个mcu

网友F:
这个怎么区分呢?

网友G:
这个厉害了,批量烧写也不过如此了。

网友F:
一个IAP升级怎么搞的?

网友(2025-09-17):
确实,如果一个系统同时存在多个MCU,一般不会将所有的MCU的串口都引出来对上位机通信,可以通过一个MCU对其它MCU进行IAP数据转发,上位机编程时下发IAP目标地址,可通过不同MCU的功能对其进行地址定义,MCU通过IAP目标地址来判断是需要自编程,还是需要向下游MCU转发IAP数据

网友H:
这不是增加量产的效率么,很牛的方法。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只能支持3个MCU 吗?多个行不行的?

是只能3个吗?我看帖子里面没有提

网友J:
支持的型号很全面,涵盖了AT32的多个系列

网友K:
IAP升级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种方法啊

感觉是个上位机的应用,或者有配套小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