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utoChips MCU评测报告】+MINI小板跑起来

楼主(2020-06-06):
ps, Chip, MCU, ni, AC

【AutoChips MCU评测报告】+MINI小板跑起来
1,准备资料:
活动贴上有个测试小软件,这个很好。不要改到就能跑。
AutoChips.AC781x_DFP.1.0.8.pack
有了这两个就可以跑了。不过还有一些也可以到AutoChips 下。
AutoGenStudioSetup1.2.0.exe 能自动产生代码 。哈哈。点赞一下!!!
develop_tool_demo
ac781xmodulessample20190902
手册:
AC781x参考手册概要.pdf (921.66 KB, 下载次数: 0) ATC_AC781x_Datasheet_CH.pdf (939.28 KB, 下载次数: 0) ATC_AC781x_HardwareDesignGuide_CH.pdf (647.87 KB, 下载次数: 0) ATC_AC781x_ReferenceManual_CH.pdf (4.9 MB, 下载次数: 4)
2,连接好调试器到调试口
  5根线:SWDIO 3.3V SWCLK GND  RST
3,debug 口连接一个TTL-UART的东东到电脑可以查看自己printf的数据。(可以连,不连也无所谓)
连接RX,TX ,GND就可以了。

4,运行MDK,打开一个例子,这个时候顺便把AutoChips.AC781x_DFP.1.0.8.pack装了。
     用STLINK 或JLINK什么的连接板子。设置好调试器。

5,编译程序,运行程序
#include "ac78xx_gpio.h"
#include "ac78xx_debugout.h"
#include "ac78xx.h"

/* makesure n < 16 */
#define PAout(n)   BIT_ADDR(GPIOA_ODR_ADDR, n)
#define PAin(n)    BIT_ADDR(GPIOA_IDR_ADDR, n)

#define PBout(n)   BIT_ADDR(GPIOB_ODR_ADDR, n)
#define PBin(n)    BIT_ADDR(GPIOB_IDR_ADDR, n)

#define PCout(n)   BIT_ADDR(GPIOC_ODR_ADDR, n)
#define PCin(n)    BIT_ADDR(GPIOC_IDR_ADDR, n)

#define PDout(n)   BIT_ADDR(GPIOD_ODR_ADDR, n)
#define PDin(n)    BIT_ADDR(GPIOD_IDR_ADDR, n)

#define PEout(n)   BIT_ADDR(GPIOE_ODR_ADDR, n)
#define PEin(n)    BIT_ADDR(GPIOE_IDR_ADDR, n)

/* gpio bit-band control */
#define LED PAout(0)
/**
* main
*
* @param[in]  none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entry
*
*/
int main(void)
{
    InitDebug();    //´òÓ¡³õʼ»¯
    InitDelay();    //ÑÓʱº¯Êý³õʼ»¯
    printf("this pragram test led flash!!!\r\n");
    GPIO_SetDir(GPIO_PA0, 1);
    while (1)
    {
        LED = !LED;
                          printf("led1  toggle!!!\r\n");
        mdelay(500);

    }

7,运行结果:终于跑起来了!!!

网友A(2020-07-07):
板子真是不错

网友B:
资料很齐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