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Qt 学习知识总结

楼主(2020-06-06):
ST, ADM, AD, top, se

1.对话框

文件对话框
  1. //文件对话框,返回值是文件的路径
  2. Qstring str = QFileDialog::getOpenFileName(this,
  3. "打开文件","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txt)");
  4. qDebug() << str;

楼主:
字体对话框
  1. //字体对话框
  2. bool flag;
  3. QFont font = QFontDialog::getFont(&flag,QFont("华文彩云",36));
  4. qDebug() << "字体"<<font.family().toUtf8().data() <<"字号" <<font.pointSize() <<"是否加粗" << font.bold()<<"是否倾斜"<<font.italic();

楼主:
颜色对话框
  1. //颜色对话框
  2. QColor color = QColorDialog::getColor(QColor(255,0,0));
  3. qDebug() << "r = " <<color.red() <<  "g = " <<color.green() << "b = " <<color.blue()

网友A:
这是调用内置 的 对话框,  不需要界面设计直接调用出来

网友B:
这叫什么总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叫什么总结?

简单做的笔记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调用内置 的 对话框,  不需要界面设计直接调用出来

是的,代码调用的会话框

楼主:
2.按键控件

push Button常用按钮

楼主:
tool Button工具按钮
用于显示图片和文字,需要修改风格

楼主:
radio Button单选择按钮
可进行分组,可以通过代码设置默认选择

楼主:
获取状态,比如性别中的女按下,触发一个打印机制。
  1. connect(ui->radioButton_2,&QRadioButton::clicked,[=](){
  2. qDebug()<< "女神出现了!" ;

楼主:
可以设置默认值,这里将性别中的男设定为默认值
ui->radioButton->setChecked(true);

楼主:
check Box多选按钮
0 未选中,1 半选中,2 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