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utoChips 7801x MCU评测报告】+ I2C OLED屏显示

楼主(2020-06-07):
在掌握GPIO口的使用方法后,我们可以快速地完成GPIO口的输入/输出设置、高低电平的输出等。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通过GPIO口来模拟I2C接口以驱动相应的OLED显示屏工作。
I2C_OLED屏是一种借由I2C接口工作的器件,共有4个引脚,故占用GPIO口资源极少。
为便于连接,这里选用的是板上的I2C 1接口,并使用插排来连接。
OLED屏与MCU的连接关系为:
OLED_SCLK——PB13
OLED_SDIN——PC4
其余的两个引脚则接3.3V工作电源
定义GPIO口输出高低电平的语句为:
#defineOLED_SCLK_Set()  GPIO_SetPinLevel(GPIOB,GPIO_PIN13, GPIO_LEVEL_HIGH); // PB13
#defineOLED_SCLK_Clr()  GPIO_SetPinLevel(GPIOB,GPIO_PIN13, GPIO_LEVEL_LOW);
#defineOLED_SDIN_Set()  GPIO_SetPinLevel(GPIOC,GPIO_PIN4, GPIO_LEVEL_HIGH);  // PC4
#defineOLED_SDIN_Clr()  GPIO_SetPinLevel(GPIOC,GPIO_PIN4, GPIO_LEVEL_LOW);
GPIO的功能定义函数为:
void LCD_GPIO_Cogfig(void)
{
         GPIO_SetFunc(GPIOC, GPIO_PIN4, GPIO_FUN0);
         GPIO_SetFunc(GPIOB, GPIO_PIN13, GPIO_FUN0);

         GPIO_SetDir(GPIOC, GPIO_PIN4, GPIO_OUT);
         GPIO_SetDir(GPIOB, GPIO_PIN13, GPIO_OUT);
}

OLED屏的初始化函数为:
void OLED_Init(void)
{
         LCD_GPIO_Cogfig();
         OLED_SCLK_Set();
         OLED_SDIN_Set();
         mdelay(800);//delay_ms(800);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display off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set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set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start line address
         OLED_WR_Byte(0xB0,OLED_CMD);//--setpage address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contract control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128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segment remap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normal/ reverse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1/32duty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Comscan direction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setdisplay offset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osc division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8,OLED_CMD);//setarea color mode off
         OLED_WR_Byte(0x05,OLED_CMD);//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com pin configuartion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Vcomh
         OLED_WR_Byte(0x30,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charge pump enable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turnon oled panel
}

实现图示效果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0,"AC8710 TEST",16);
           OLED_ShowString(0,2,"OLED Display",16);
           OLED_ShowString(0,4,"jinglixixi",16);
           OLED_ShowString(0,6,"2020.6.6",16);
           while (1);
}

OLED屏显示效果

网友A:
厉害!没看明白,你的OLED屏怎么接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没看明白,你的OLED屏怎么接上去的?

板上有一个I2C_1 的焊盘接口,需要自己焊一个4脚的插排,然后将OLED屏插入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上有一个I2C_1 的焊盘接口,需要自己焊一个4脚的插排,然后将OLED屏插入即可。

嗯嗯。不知道杰发为什么把焊盘堵死,这样焊起来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嗯。不知道杰发为什么把焊盘堵死,这样焊起来不方便

是呀,我是找了一根针来辅助烙铁加热才通开的。此外,提供的插座间距也较小不便与常规的器件插接。

网友B(2020-07-07):
这是生焊上去的啊!

网友C:
让我好羡慕啊

网友D:
正好代码用一用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