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怎么使用TLI调色盘方式驱动lcd显示器

楼主(2020-06-07):
项目使用TLI接口驱动1024*768分辨率的LCD,用RGB565感觉带宽有点不够,因为用到的颜色有限,所以想改为使用调色板方式,但是我用库函数tli_lut_init()设置调色板后用tli_lut_enable()使能调色板,但是仿真看TLI_LxCTL寄存器的bit4 LUTEN位一直没有置位,调色板工作不起来。请教使用TLI调色板方式输出的初始化步骤。

网友A:
565不够用可以用RGB88嘛,144以上脚支持

100PIN的不支持RGB888吗

网友B:
TLI请问是什么工具吗

网友C:
没有用过这种方式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