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有关甲乙类功率放大电路的问题

楼主:
是从铃木雅臣的《晶体管电路设计》上看到的。
1、这个电路怎么解决热击穿,为什么当温度升高,集电极电流就不随温度而变大了(除了R起作用外)?我只知道温度升高,β会增大导致集电极电流增大
2、如果使VB=VBE2+VBE3时,那电阻R上的电压是不是就约为0了。
3、温度升高,使T1管子UBE减小,那VB也减小了,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分析了...

网友A(2020-06-07):
1、基本就是R所起的作用。

2、正常情况下R的压降确实很小,但一旦异常其压降就会增大。

3、VB与VBE1和VBE2随温度的“同步变化”恰好实现了其随温度变化的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基本就是R所起的作用。

2、正常情况下R的压降确实很小,但一旦异常其压降就会增大。

T1那部分具体是怎么起作用的?如果使VB=VBE1+VBE2,当温度升高时,VB就减小了。然后要使集电极电流不随温度升高而增大,那么不就要使VBE1减小才可以是吗?
我困惑的是温度升高,T1管子那部分如何使集电极电流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点是三颗三极管要鎖在同一块散热片,亦即热接合。电阻R对防止热跑脱的贡献不大,只是负反饋,让射极静态 ...

三个管子热结合后都随温度变化而具有相同VBE变化趋势。为什么要维持VB=VBE2+VBE3是为了使管子处于导通状态?

网友C:
请直接忽视二楼的说法,这里,由于正常线路R取值非常的小,因此R对稳定静态电流变化的贡献非常的低,直接忽略了吧。
注意2个关键:
静态电流偏移最大的决定因素是末级晶体管的Vbe随着温度上升而越来越小,直接导致静态工作电流越来越大直到失控。为了避免这个情况,我们必须对末级静态偏置进行针对性的控制。
Tr1必须和Tr2、Tr3组成的输出级散热器实现良好的热耦合,只有实现了热耦合,那么我们就可以实现Tr2、3和Tr1的Vbe同比例变化,末级热了,其Vbe是降低的,热耦合导致Tr1的Vbe也等比例的降低,而2个电阻决定的Tr1的Vbe也同比例降低,从而直接调整了输出级的静态电流而不会因为温度升高趋向于无限制上升,导致静态电流失控过热击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直接忽视二楼的说法,这里,由于正常线路R取值非常的小,因此R对稳定静态电流变化的贡献非常的低,直接忽 ...

“静态电流偏移最大的决定因素是末级晶体管的Vbe随着温度上升而越来越小,直接导致静态工作电流越来越大直到失控。”

防止失控,R没作用?

网友D(点评):
R属于均流性质,差异性保持一致(说白了电流串联负反馈),对偏置有作用,但不是主要作用,主要是偏置电压。就是TR1的VCE静态电压。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D: 我理解这两个电阻(R)有“限流”作用,特别是有失控倾向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T1那部分具体是怎么起作用的?如果使VB=VBE1+VBE2,当温度升高时,VB就减小了。然后要使集电极电流不随温 ...

VB减小(随温度升高)实际是Tr1电流增加了,其正好分流了部分Tr2和Tr3的基级电流,抵消了Tr2和Tr3随温度升高而增加的电流。这就是一种稳定机制。但一旦失常(Tr2和Tr3电流剧增),那么两个R就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

网友E:
1. Tr1的作用是补偿Tr2和Tr3的Vbe温度漂移的,在假定三个晶体管Vbe相等的条件下,RA=RB可以使Tr1的Vbe1的温度漂移刚好补偿Vbe2和Vbe3的温度漂移量;
2. 电阻R是稳定Tr2和Tr3的静态工作电流的。这里的关键是假定三个管子的Vbe相同,其实是假定这三个三极管的Vbe电特性相同,而不是指它们工作在相同的Vbe电压下,在实际的电路中,因R的取值很小,所以在R上产生的静态压降与Vbe相比可以忽略,即Vbe2+Vbe3≈2*Vbe1,这表明(Vbe2+Vbe3)的温度漂移几乎能够得到完全地补偿,但是加了电阻R后,它的负反馈作用可以稳定Tr2和Tr3的静态电流。

网友F:
初学者要完整掌握全面理解这个,还真不是那么容易。

网友F:
首先,R对静态偏置的价值总体不大,其中对Ie的热反馈补偿占5%,对HFE离散性的补偿占10%,对输入特性一致性的补偿占20%。

网友F:
重点是,偏置的(热)稳定性原理。
题意符合点才是“热耦合”。

网友F:
哪个是主干,哪个是枝节?譬如“电阻R上的电压是不是就约为0”,就是枝节。基本原理分析理解时,VR就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F:
基本分析时,“使VB=VBE2+VBE3”没毛病。如此,你可以继续往下研究了,不纠结。

网友F:
1.功率放大电路β-T关系对偏置要求的影响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Vbe-T。
2.略。
3.怪复杂的,一两句说不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恢复活力,很好。这两年来似乎得了瘟疫似的。
楼主可以多多思考老6的见解,二楼的信一半就好。 ...

这个板块,你进步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