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普通51单片机复位电路电阻和电容参数如何选取问题?

楼主(2020-06-07):
如上图中,我们都知道复位条件是维持高电平时间2个机器周期以上,如果说晶振为12MHz,那么图中元器件参数该如何确定,求各位大佬讲解!菜鸟感激不尽

网友A:
现在很多单片机都有低电压复位,我都很久没用复位电路了。外部复位电路,能不加就不加

网友B:
典型值:10K 10uF。

网友A:
高电平复位的单片机,突然发现高电平复位的单片机没用过。

网友C:
跟供电电压上升率有关。线性电源供电,R*C可以小一点(也就是有人说的10K、10uF,这块对应的MCU型号手册通常会给出来典型参数);若开关电源供电,R*C乘积建议是典型参数的5~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