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怎么能滤掉图上的杂波呢

楼主(2020-06-07):
电路里输入的是0到1V的三角波,输出的波三角上有杂波,怎么才能滤掉呢,输出后加低通滤波器吗??

网友A:
首先找一下原因,是不是电源带载能力不够,还是什么干扰?

网友B:
解决信号杂波没有单一的或固定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找一下原因,是不是电源带载能力不够,还是什么干扰?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