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程序中如何写

楼主(2020-06-07):
430TA寄存器中CCISx这一位决定了输入端,CCIS_0对应CCIxA,CCIS_1对应CCIxB,x是确定选择A中具体的哪个输入口,但这个表达形式在程序中该如何写呢?如果我要选择CCI2A该怎样设置

网友A:
这个看你设置的TAyCCTLx是哪个,对于你说的CCI2A,应该是设定TAyCCTL2。。

网友B:
具体使用哪个引脚,这和IO端口的复用功能设定有关系,需要参照相应器件型号的数据手册中的表格数据。

网友C:
大多数情况下默认就可以了,定时器的捕获引脚要看数据手册

网友D:
你直接写入数据不就行了吗?

网友E:
你具体描述要实现的功能

网友F:
你要赋值吗?
配置什么功能

网友G:
这样看根本看不懂是什么含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