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单片机通讯

楼主(2020-06-07):
现在做单片机通讯,在两个板之间,两个板放于同一壳内,时常会带电插拔,不知如何解决合适
直接通讯,不用RS232电路。不是很懂,多谢大侠指点。

网友A:
两单片机串口直接通讯吗?

网友B:
学学USB接口呀,电源线长于信号线。否则容易烧IO。。

网友C:
先供电后接触,而非先接触后供电。

网友D:
软件也要给予相应的配合的。。

网友E:
在需要插拔的端口做好防静电防雷电处理的吧。

网友F:
你是说通信不能同步对吗??

网友G:
带电插拔的?现在的单片机一般都有这个处理的,不过最好是硬件设计上做一个转换开关的。

网友H:
这个设计一个信号电平的转换的。。不直接的跟MCU的接触的

网友I:
楼上有说做信号电平转换的,这个是可以的。

网友J:
单片机通讯的首要解决的是端口的电平匹配问题的。

网友K:
一般不建议直接的采用单片机的IO口的TTL电平进行通讯的,这很容易受外部影响损坏的。

网友L:
USB接口的热插拔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M:
直接串口的两根线交叉连接就好了。有没有干扰或者是不适合频繁带点插拔,需要多做测试才能定论。

网友N:
串口通信接口很多的。或者使用继电器吧。

网友O:
插拔的端口做好防静电防雷电处理。。

网友P:
最好是硬件设计上做一个转换开关。。

网友Q:
建议按大家的说法挨个排查一下。。

网友R:
就TTL通信了,加上静电保护就好了

网友S:
加光耦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