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扩展外部SRAM总结

楼主(2020-06-07):
折腾过电脑的朋友都知道,当电脑运行比较卡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给电脑加装内存条来改善电脑的性能。那么号称微型计算机的单片机能不能像电脑一样加装内存条呢?装内存条倒是不行,但是我们可以给单片机外加和内存条效果一样的SRAM来提升单片机的性能。下面以STM32F407ZGT6单片机来讲解一下来扩展外部SRAM。

网友A:
给STM32芯片扩展内存与给PC扩展内存的原理是一样的,只是PC上一般以内存条的形式扩展,内存条实质是由多个内存颗粒(即SRAM芯片)组成的通用标准模块,而STM32直接与SRAM芯片连接。。

网友B:
S62WV51216的管脚总的来说大致分为:电源线、地线、地址线、数据线、片选线、写使能端、读使能端和数据掩码信号线。

网友C:
SRAM内部包含的存储阵列,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张表格,数据就填在这张表格上。和表格查找一样,指定一个行地址和列地址,就可以精确地找到目标单元格,这是SRAM芯片寻址的基本原理。

网友D:
每根信号线对应一行或一列存储单元,通过地址线找到具体的存储单元,实现寻址。

网友E:
IS62WV51216共有512K个行地址,数据宽度为16位,再加以计算就可以得到它的存储大小为1M啦,有趣吧!

网友F:
FSMC_NBL[1:0]分别对应于LB#、UB#,有什么用呢?

网友G:
FSMC_NE[1:4]是个很有趣的东西,它决定了FSMC可以控制多个存储器。

网友H:
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白,对于32位的stm32单片机来说,它能够管理的地址大小为4GB,而stm32将4GB的地址空间中的0x60000000到0x9FFFFFFF共1GB的空间分给外部内存。。

网友I:
因为不同的Bank可以来管理不同的外部存储设备,比如NOR Flash及SRAM存储器只能使用Bank1的地址,NAND Flash存储器只能使用Bank2和Bank3的地址,等。

网友J:
细心的你肯定还会发现,每个Bnak中居然还有4x64MB这种文字

网友K:
刚刚前面提到的FSMC_NE[4:1]信号线就分别对应图中的FSMC bank1 NOR/PSRAM4到FSMC bank1 NOR/PSRAM1。

网友L:
当STM32访问0x6C000000-0x6FFFFFFF地址空间时,会访问到Bank1的第3小块区域:FSMC bank1 NOR/PSRAM3相应的FSMC_NE3信号线会输出控制信号(即片选信号),如果这个时候FSMC_NE3处刚好接上IS62WV51216的CS端,那么IS62WV51216就可以任由我们摆布啦。

网友M:
一定要注意你的CS端是接的FSMC的哪个FSMC_NE端,这决定你在程序访问哪个地址范围。

网友N:
对于编程的具体细节我这里就不讲解了,懂了原理,写起代码来也很简单的。

网友O:
读取速度很快 可以串口连接吗?

网友P:
要是没有这种接口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