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时钟问题

楼主(2020-06-07):
看到新唐很多例子都有使能内部RC高频时钟和外部高频时钟。
然后一半都是设置内核时钟PLL,,,,
然后就是使能模块的时钟,
然而我没看到内部RC时钟和外部高频晶振时钟用哪儿了?

楼主:
有人认真推敲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A:
推敲的话,你要看这手册一步一步看了
看这两个原型。

网友A:
注意这个函数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相当于
CLK->PWRCON |=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而设置HCLK的函数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你看这里面就重复了,所以其实前面没有那两个好像也是可以的,不过又想想,会不会导致时钟没启动呢?不敢多想啊。哈哈

网友A: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CLKDIV &= (~CLK_CLKDIV_HCLK_N_Msk);
而紧跟着的这两句是选择HIRC作为HCLK,且不分频。

网友A:
例子中就是设施50Mhz
紧接着就是判断外部晶振稳定没,稳定后就使能PLL,PLL的时钟源选择外部高频晶振,并将PLL设置到50Mhz
如果外部晶振不能稳定或者不可用,就设置PLL的时钟源为HIRC,内部高频振荡器。
然后就是设置PLL到HCLK
这样HCLK就设置到了50MHz

网友A:
可以看出来这个设置有点迂回,为了稳妥
先将HCLK设置到HIRC,确保百分百能运行,这个时候HCLK还是22MHz
然后确认外部晶振是否正常运行,如果正常运行设置到外部晶振,然后设置PLL为50MHz,
如果晶振没有正常运行设置PLL时钟源为HIRC,同样设置PLL到50MHz
然后再将HCLK设置到PLL上去。

网友B:
大佬提问的不错,问题刁钻

网友C:
上电预设就是内rc。
新唐有个clock config的工具,专门来设定ip及系统的时脉。

网友D:
haha,官方库函数被楼主看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电预设就是内rc。
新唐有个clock config的工具,专门来设定ip及系统的时脉。 ...

是的,那个工具越来越好用了。

网友E:
非常不错,分析的挺对,学习了不少啊。

网友F:
还真是没有注意过

网友G:
哦 原来是这样

网友H:
长知识了 呵呵

网友I:
看的真细致啊

网友J:
分析的很到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