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76E003 ADC 采样时钟问题

楼主(2020-06-07):
1.看到官方BSP中,只有多通道采集的demo(ADC_multi_channel)把sys clk做了四分频到了4MHz, 其他的ADC并没有这样设置,请问是为什么?
BSP: N76E003_BSP_Keil_C51_V1.0.6

CKDIV = 0x02;                                                                                                    // IMPORTANT!! Modify system clock to 4MHz ,then add the ADC sampling clock base to add the sampling timing.

网友A:
设置采样时钟呢,其他的估计默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采样时钟呢,其他的估计默认的。

当然是设置采样时钟,但是为什么只有这一个做了分频而其他的没有做?是在多通道采集的时候有什么限制吗?

网友B:
ADC MAX SPEED 380K
内部取样时间是11个C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 MAX SPEED 380K
内部取样时间是11个CLOCK.

问题在于为什么只有这一个demo这样做了
因为其他的demo有在别的地方处理过了?

网友C:
N76E003的ADC是有这个问题,因为它没有分频器,而采样率最大是380kbps,所以时钟最大只能调到4MHz,用ADC时,就得把时钟降下来,不然ADC会不准。其没DEMO没有用到ADC,所以可以在4MHz以上运行,比如16MHz。可以用MS51FB9AE来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C:
N76E003的ADC是有这个问题,因为它没有分频器,而采样率最大是380kbps,所以时钟最大只能调到4MHz,用ADC时 ...

感谢回复,我主贴可能没描述清楚。是与ADC相关的几个demo中,只有多通道采集的这一个调整了系统时钟,这个才是我问题的关键。

网友D:
注意到这个是多通道的,而且注释了,说这个非常重要才设置的。

网友D:
应该跟多通道有关系。你看例子最后扫描一圈后,又恢复了那个系统时钟频率。

网友D:
楼主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要去下载手册查查 看

网友D:
手册中说:当采样时钟设置超过最大值时,采样结果数据为不可预测。

网友D:
那些没有这个设置的例子中采用了延时的手段。你可以注意下。

网友D:
例如这个例子。采用的延时

网友D:
这个例子同样设置到了4M,因为要低于4.56Mhz才能保证采样有效。

网友D:
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例子也是设置了4Mhz

网友D:
因此并非只有一个例子将系统频率降低到4MHz,来保证ADC采样的。
因为手册说ADC的物理特性采样率为380ksps
又因为是12位的ADC,所以
380K*12==4560KMHz≈4MHz
所以分频方便就采用4MHz,能保证在最大采样速度下运行。

网友E:
此贴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此并非只有一个例子将系统频率降低到4MHz,来保证ADC采样的。
因为手册说ADC的物理特性采样率为380ksps
...

感谢回复。
也就是说,其他的demo是通过物理延迟来实现内部电容充放电,进而达到了类似最高频率不超过4MHz的效果。换句话说,如果我两个通道采集的间隔足够长,也就不需要考虑这个4MHz的限制了,对吗?

网友F(2020-07-30):
引用 网友D:
因此并非只有一个例子将系统频率降低到4MHz,来保证ADC采样的。
因为手册说ADC的物理特性采样率为380ksps
...

问下为什么是这样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