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DSP 与 ethercat 的开发

楼主(2020-06-07):
DSP 与 ethercat 的开发

楼主:
    EtherCAT数据链路层电路的核心是采用了专用的EtherCAT数据链路层协议集成电
路芯片ET1100,它完成了数据链路层的所有处理,包括数据帧的解析、封装、通信端
口控制和数据链路错误检测等功能,并为其与微处理器DSP进行数据交互提供了数据
接口。EtherCAT数据链路层电路设计主要包括ET1100接口电路设计、外部时钟电路设
计、EEPROM电路设计和电压转换电路设计,其电路设计分别如图3-10, 3-11, 3-12,
3-13所示。ET1100与微处理器DSP采用SPI同步串行通信方式进行数据交互,其中
ET1100芯片的SPI_ CLK, SPI_ SET, SPI一。、SPI一I和SPI一RQ引脚分别与微处理器
DSP芯片的DSP SPI_ CLK, DSP_ SPI_ SET, DSP_ SPI DI, DSP_ SPI DO和DSP-SPI_ IRQ
引脚通过82。电阻串联起来。

楼主:
    RS232接口电路可以实现主控模块与触摸屏、PLC和PC机等具有RS232接口设备
的通信。数据的收发功能通过TMS320F28335芯片内部集成的异步串行通信接口(SCI
上的SCI发送输出引脚(C SCITXDC)和SCI接收输入引脚(C SCIRXDC)实现。由于常
用RS232接口的数据电平为CMOS电平,而TMS320F28335芯片的异步串行通信接口
  C SCI)传输数据的电平为+3.3V,因此需在SCITXDC引脚和SCIRXDC引脚间加入
RS232马区动芯片MAX3232实现传输数据的电平转换,使TMS320F28335芯片的异步串
行通信接口的数据传输具有RS232总线能力。RS232接口电路如图3-15所示,其中
MAX3232芯片采用+3.3V供电电压,具有两个接收和发送通道(RIN 1 /2 , ROUT 1 /2和
DIN1/2, DOUT1/2);  MAX3232的ROUT 1引脚与TMS320F28335系列DSP芯片的
SCIRXDC引脚连接;MAX3232的DIN 1引脚与TMS320F28335系列DSP芯片的
SCITXDC引脚连接。

网友A:
这个 看起来 很不错!!!DSP 的经典应用!

楼主:
未完待续……

最近在玩儿 AXX58200 非常不错!!!

网友B:
介绍的很是详细

网友C:
结合起来功能强大啊

楼主(2020-07-09):
引用 网友C:
结合起来功能强大啊

是啊!这个结合肯定非常的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