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L073 USB的寄存器问题

楼主(2020-06-07):
例程中有设置DMA,但是用户手册中并没有这2个寄存器USB_EP_DMA_DIR和USB_EP_DMA_SIZE:
write_mreg32(USB_EP_DMA_DIR,EPn_DIR_IN(EPIN)|EPn_DIR_OUT(EPOUT));//ep1 is D2H(IN), ep2 is H2D(out)
write_mreg32(USB_EP_DMA_SIZE,0x00);
这2个寄存器的地址是0x68和0x6c
#define     USB_EP_EN               (USB_BASE + 0x64 )
#define     USB_EP_DMA_DIR          (USB_BASE + 0x68 )
#define     USB_EP_DMA_SIZE         (USB_BASE + 0x6c )
#define     USB_EP_INDEX1_2         (USB_BASE + 0x70 )
#define     USB_EP_INDEX3_4         (USB_BASE + 0x74 )
#define     USB_TOG_CTRL1_4         (USB_BASE + 0x78 )
#define     USB_EP_SETUPn(x)        (USB_BASE + 0x80 +(x)*0x04)
#define     USB_PACKAGE_SIZE0       (USB_BASE + 0xa0 )

而用户手册中是:
0x64到0x78之间并没有这2个寄存器。确切的说,少了4个寄存器的说明,所以是这个芯片没有这4个寄存器还是文档有错误?

网友A:
文档是正确的, 用户手册中是没有这2个寄存器USB_EP_DMA_DIR和USB_EP_DMA_SIZE;
该系列暂不支持DMA功能;新版例程会更新, 修正样例中上述寄存器描述错误, 使用中断方式实现USB功能;

网友B(2020-07-07):
看来还有需要修改的地方

网友C:
我自己极少看的这么细致

网友D:
但是有的系列是支持的

网友E: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F:
感谢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