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utoChips 7801x MCU评测报告】+光强检测仪

楼主(2020-06-08):
BH1750是一款基于I2C接口的数字式光照强度传感器,测量单位为lx。使用它与OLED屏结合即可构成一个光强检测仪,并形成双I2C器件的构成结构,其中
OLED屏使用I2C_1接口,BH1750使用I2C_0接口。

为了使 BH1750工作,它的SDA接 PB8,SCLA接 PB7,所作的相关定义语句如下:
#define IIC_SDA_IN    GPIO_GetPinLevel(GPIOB, GPIO_PIN8)

#define IIC_INPUT_MODE_SET()   GPIO_SetDir(GPIOB, GPIO_PIN8, GPIO_IN);
#define IIC_OUTPUT_MODE_SET()  GPIO_SetDir(GPIOB, GPIO_PIN8, GPIO_OUT);

#define IIC_WRITE      0
#define IIC_READ       1
#define     SlaveAddress   0x46

#define SCL_Set()        GPIO_SetPinLevel(GPIOB, GPIO_PIN7,GPIO_LEVEL_HIGH);  // PB7
#define SCL_Clr()        GPIO_SetPinLevel(GPIOB, GPIO_PIN7,GPIO_LEVEL_LOW);

#define SDA_Set()        GPIO_SetPinLevel(GPIOB, GPIO_PIN8,GPIO_LEVEL_HIGH);  // PB8
#define SDA_Clr()        GPIO_SetPinLevel(GPIOB, GPIO_PIN8,GPIO_LEVEL_LOW);

配合器件读取的辅助函数有:
void BH1750_Start()
{
           IIC_OUTPUT_MODE_SET();
           SDA_Set();
           SCL_Set();
          udelay(5);
           SDA_Clr();
           udelay(5);
           SCL_Clr();
}
void BH1750_Stop()
{
         IIC_OUTPUT_MODE_SET();
         SDA_Clr();
         SCL_Set();
         udelay(5);
         SDA_Set();
         udelay(5);
}

读取光强的函数为:
void Multiple_Read_BH1750()
{
         BH1750_Start();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1);
         BH1750_RecvACK();
         BUF[0] = BH1750_RecvByte();
         BH1750_SendACK(0);
         BUF[1] = BH1750_RecvByte();
         BH1750_SendACK(1);
         BH1750_Stop();
         mdelay(5);
}

显示光强测量值得函数为:
void Get_Sunlight_Value()
{
         int dis_data=0;
         float temp;
         char i=0;
         unsigned int sd;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 power on
         Single_Write_BH1750(0x10);  // H- resolution mode
         mdelay(180);
         Multiple_Read_BH1750();
         for(i=0;i<3;i++)
         dis_data=BUF[0];
         dis_data=(dis_data<<8)+BUF[1];
         temp=(float)dis_data/1.2;
         printf("Sunlight=%0.2f lx\r\n",temp);
         sd=temp;
         OLED_ShowNum(0,4,sd,5,16);
}

实现图1和图2显示效果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InitDelay();
           InitDebug();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0,"AC8710 TEST",16);
           OLED_ShowString(0,2,"BH1750:",16);
           OLED_ShowString(48,4,"lx",16);
           IIC_Init();
           while(1)
           {
                     Get_Sunlight_Value();
                     mdelay(1000);
           }
}

1 串口显示效果

2 光强显示效果

网友A:
你的小模块不少

楼主:
贵的买不起只好买些小玩意儿了!

网友B:
有没有使用中环境的限制呢

网友C:
代码太规矩了

网友D:
不是用的io口模拟的iic是吗

楼主(2020-07-08):
引用 网友D:
不是用的io口模拟的iic是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使用中环境的限制呢

非强磁、强电场的环境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