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S003F4如何isp烧录调试?怎么操作都步成功求助

楼主(2020-06-08):
用hclink 4线JTAG连接板子 可以正常下载仿真。然后照着手册用PM51软件烧录了官方isp程序。用hclink的rxtx引脚连接目标板,打开HCISP软件,选择hex后下载成功,可是程序没有运行起来。也勾选了 下载完成后供电选项。把5v线拔掉重插,还是没反应。现在再用isp软件下载,一直显示握手 就失败了

网友:
我用JTAG下载ISP固件然后用ISP下载,第一次可以下载,但是程序不能运行,再次尝试下载就握手失败,用JTAG连接读回程序发现代码跟原代码不对,导致程序不能运行,现在已经放弃用ISP模式烧录了,再一个原因,ISP固件不是出厂就是固化的,都是后烧的,这样就跟没必要用ISP下载了

网友A(2020-07-11):
的确很奇怪,isp烧录的时候非要在握手的时候快速插拔一次才能握手成功。。。。。

网友B:
解决的思路一般是检查接线,再重新烧录ISP

按照步骤重新来一次

如果还有问题,就看程序

如果程序过大,在下载是可能会覆盖掉ISP固件

还有就是在ISP烧录方式时关于使能的问题

和第二复位向量
只能帮你到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