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化学恒电位仪电路仿真结果

楼主(2020-06-08):
关于运放构成的恒电位仪电路:V(WE)变化,OP3输出V变化,影响OP1输出作用于CE,使V(CE)变化,使Ire,we变化,最终调整V(WE)为0

做好电路仿真结果①处电压值不变;②处出三角波是正常的吗???

还原性反应,从W极得到电子,电流方向从电极流出。
还原性电流产生。放出电子。

网友A:
OP2自激,反馈电容少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2自激,反馈电容少不了。

你好,是在输出端和反相输入端连线加电容吗

@niubohuaii :看你电化学仿真参数,对真的电化学池,有一个起控电压,过了起控电压才会有电流跃变。其余是残余的电流,
@zyj9490 :输入是0~1V,10Hz,占空比50%的三角波。①处示波器1V;②处根据电阻不同电压值会有所变化,整体形状为三角波。 这两个结果对吗??
对有,输入要说清楚。
@zyj9490 :你好就是我仿真结果,①处是恒定的输入三角波电压最大值②处是变化的三角波电压,这种结果正确吗?
@zyj9490 :好的谢谢
yes

网友B:
用什么软件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