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0F135IPM 低功耗,高温下无法唤醒问题

楼主(2020-06-08):
芯片MSP430F135IPM ,平时进入__low_power_mode_3,使用P1.4外部中断脚唤醒

实测>50度空气温度,无法从低功耗唤醒,不是死机,温度降下来到50度就可以了。

官方资料给的温度范围是高温到85度,有出入,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的朋友。

网友A:
50度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度应该可以的,

对,50度可以,55度运行几分钟就无法唤醒了,然后从高温箱拿出来,马上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50度可以,55度运行几分钟就无法唤醒了,然后从高温箱拿出来,马上就好了 ...

建议搞个最简单的代码测试下,

网友B:
硬件设计问题吧   高温下某些状态改变了吧

这个99.9%是硬件设计问题,还有0.1%是软件配置问题。如果是参考典型应该电路设计的话,问题在于元器件选型上

网友B:
以前遇到过比如有些LVDS不涉及端接电阻   在高温下会出现时钟异常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D:
芯片内部温度很可能不止这个温度啊

网友E:
会不会是芯片自己发热了

网友F:
换一个芯片也是这个现象吗

网友G:
过热导致内部一部分代码乱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