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RM_contexA9 led驱动编程

楼主(2020-06-08):
于友善之臂出的这款contexA9开发板,目前在网络上的资源较少,特别是内核的,非常之少,鉴于这种情况,我将会写一个系列的驱动来做关于tiny4412这款板子开发的总结。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581D.tmp.png
     简单介绍一下:
Tiny4412是一款高性能的四核Cortex-A9核心板,由广州友善之臂设计、生产和发行销售。它采用三星Exynos4412作为主处理器,运行主频可高达1.5GHz,Exynos4412内部集成了Mali-400 MP高性能图形引擎,支持3D图形流畅运行,并可播放1080P大尺寸高清视频。三星旗舰智能手机Galaxy S3即是采用此CPU设计。
我用的是普通版.也就是只有一个串口的.但是核心板是一样的。
好了,介绍完毕,前面的**我们已经说过了如何编写一个字符设备的驱动程序,这里就不再继续扯字符驱动怎么写,非常简单了,看看就懂了。
我们进入整题,今天,我们需要实现一个LED的驱动程序。在友善之臂的核心板上,有4颗LED灯,如何编写一个驱动程序,让它亮起来,首先我们来看看核心板:
LED灯就位于右上角,第一个和第二个都是电源指示灯,我们不需要管它,我们只管后面那4个LED灯。
如何编写?
1、首先找到板子的原理图,找到对应的引脚。
2、接着打开数据手册,找到对应的寄存器。
3、开始编写LED驱动程序
4、编写makefile
5、插入模块insmod xxx.ko
6、查询主设备号 cat /proc/devices
7、创建设备节点 mknod /dev/xxx c x x
8、执行应用程序app
对应的原理图: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LED灯是低电平点亮的,也就是往对应的端口里写0,LED灯就亮了。从最下面一幅图可以知道,我们要找的寄存器是GPIO的GPM4开头的这个寄存器,现在我们进入查数据手册的阶段.
查手册:
我们找到手册的第288页GPIO章节的GPMCON这里:
这是我们要配置端口的模式的IO口,端口有以上的一些状态,在这里我们只考虑输出,也就是只要配置Output那一项就可以了。
我们要配的寄存器有GPM4CON[0],GPM4CON[1],GPM4CON[2],GPM4CON[3],这四位,分别配置成output输出模式.
接下来再看一个GPM4DAT,这个是端口的状态寄存器,对状态寄存器就是写0或者写1,那么LED就被驱动了,我们来看看:
好了,寄存器我们已经找到了,接下来,可以进入写代码的阶段了:
首先编写LED驱动程序: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5855.tmp.png
1.
#include <linux/init.h>
2.
3.
#include <linux/module.h>
4.
5.
#include <linux/kernel.h>
6.
7.
#include <linux/fs.h>
8.
9.
#include <linux/io.h>
10.
11.
#include <asm/uaccess.h>
12.
13.
#include <asm/irq.h>
14.
15.
#include <asm/io.h>
16.
17.
//这个是设备的名称,也就是对应在/dev/test-dev
18.
19.
#define DEV_NAME    "test-dev"
20.
21.
//LED灯IO口的地址,也就是刚刚我们在上面的芯片手册看到的Address
22.
23.
#define GPM4COM     0x110002E0
24.
25.
//定义配置模式的指针变量
26.
27.
volatile unsigned long *led_config = NULL ;
28.
29.
//定义配置状态的指针变量
30.
3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led_dat = NULL ;
32.
33.
//open方法,对LED灯进行初始化
34.
35.
int led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36.
37.
{
38.
39.
    printk("led_open\n");//上层程序对LED进行Open操作的时候会执行这个函数
40.
41.
    //先对LED的端口进行清0操作
42.
43.
    *led_config &= ~(0xffff);
44.
45.
    //将4个IO口16位都设置为Output输出状态
46.
47.
    *led_config |= (0x1111);
48.
49.
    return 0;
50.
51.
}
52.
53.
//write方法
54.
55.
int led_write(struct file *filp , const char __user *buf , size_t count , loff_t *f_pos)
56.
57.
{
58.
59.
    int val ;
60.
61.
    //注意,这里是在内核中进行操作,我们需要使用copy_from_user这个函数将用户态的内容拷贝到内核态
62.
63.
    copy_from_user(&val , buf , count);
64.
65.
    //以下就是当val是哪个值的时候,led就执行相应的操作,这里不多说
66.
67.
    switch(val)
68.
69.
    {
70.
71.
        case 0 :
72.
73.
                //对状态寄存器进行赋值,以下雷同
74.
75.
                printk(KERN_EMERG"led1_on\n");
76.
77.
                *led_dat &= ~0x1 ;
78.
79.
                break ;
80.
81.
        case 1 :
82.
83.
                printk(KERN_EMERG"led2_on\n");
84.
85.
                *led_dat &= ~0x2 ;
86.
87.
                break ;
88.
89.
        case 2 :
90.
91.
                printk(KERN_EMERG"led3_on\n");
92.
93.
                *led_dat &= ~0x4 ;
94.
95.
                break ;
96.
97.
        case 3 :
98.
99.
                printk(KERN_EMERG"led4_on\n");
100.
101.
                *led_dat &= ~0x8 ;
102.
103.
                break ;
104.
105.
        case 4 :
106.
107.
                printk(KERN_EMERG"ledall_on\n");
108.
109.
                *led_dat &= ~0xf ;
110.
111.
                break ;
112.
113.
        case 5 :
114.
115.
                printk(KERN_EMERG"ledall_off\n");
116.
117.
                *led_dat |= 0xf ;
118.
119.
                break ;
120.
121.

122.
123.
    }
124.
125.
}
126.
127.
//close方法
128.
129.
int led_close(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130.
131.
{
132.
133.
    printk("led_close\n");
134.
135.
    *led_dat |= 0xf ;  //全灭,因为高电平是灭的,0xf ----> 1111
136.
137.
    return 0;
138.
139.
}
140.
141.
//用ioctl这个方法也可以实现LED的操作的,自己去实现吧
142.
143.
#if 0
144.
145.
long led_ioctl(struct file *filp, unsigned int request, unsigned long arg)
146.
147.
{
148.
149.
    switch(request)
150.
151.
    {
152.
153.
        case 0:
154.
155.
            printk(KERN_EMERG"led1 on\n");
156.
157.
            *led_dat &=~0x1 ;
158.
159.
            break;
160.
161.

162.
163.
        case 1:
164.
165.
            printk(KERN_EMERG"led2 on\n");
166.
167.
            *led_dat &=~0x2 ;
168.
169.
            break;
170.
171.

172.
173.
        case 3:
174.
175.
            printk(KERN_EMERG"led3 on\n");
176.
177.
            *led_dat &=~0xf ;
178.
179.
            break;
180.
181.

182.
183.
        case 4:
184.
185.
            printk(KERN_EMERG"led4 on\n");
186.
187.
            *led_dat &=~0x8 ;
188.
189.
            break ;
190.
191.
        default :
192.
193.
            *led_dat |= 0xf ;
194.
195.
    }
196.
197.
}
198.
199.
#endif
200.
201.
//对方法进行初始化
202.
203.
struct file_operations fops = {
204.
205.
    .owner = THIS_MODULE ,
206.
207.
    .open = led_open,
208.
209.
    .release = led_close,
210.
211.
//  .unlocked_ioctl = led_ioctl,
212.
213.
    .write = led_write,
214.
215.
};
216.
217.
//主设备号
218.
219.
int major ;
220.
221.
//启动函数
222.
223.
static __init int test_init(void)
224.
225.
{
226.
227.
    printk("led_init\n");
228.
229.
    major = register_chrdev(major, DEV_NAME, &fops);
230.
231.
    led_config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oremap(GPM4COM , 16);
232.
233.
    led_dat = led_config + 1 ;
234.
235.
    return 0;
236.
237.
}
238.
239.
//注销函数
240.
241.
static __exit void test_exit(void)
242.
243.
{
244.
245.
    printk("led_exit\n");
246.
247.
    unregister_chrdev(major, DEV_NAME);
248.
249.
    iounmap(led_config);
250.
251.
}
252.
253.

254.
255.
module_init(test_init);
256.
257.
module_exit(test_exit);
258.
259.

260.
261.
MODULE_LICENSE("GPL");
262.
263.
MODULE_AUTHOR("Y.X.YANG");
264.
265.
MODULE_VERSION("2016.1.15");
266.
以上就是led这个设备驱动的编写框架。看不懂的可以去学学linux内核设备驱动再来看就很简单了。其实跟单片机的编程差不了多少的,只不过内核驱动是按照框架来编写的,有所驱动就在这里。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5866.tmp.png
驱动程序编写完了,接下来我们编写上层应用层的程序: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5867.tmp.png
1.
#include <stdio.h>
2.
3.
#include <sys/types.h>
4.
5.
#include <sys/stat.h>
6.
7.
#include <fcntl.h>
8.
9.

10.
11.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12.
13.
{
14.
15.
    int fd;
16.
17.
    int val = 0 ;
18.
19.
    //打开对应的设备
20.
21.
    fd = open("/dev/test-dev",O_RDWR) ;
22.
23.
    if(-1 == fd)
24.
25.
    {
26.
27.
        printf("open fair!\n");
28.
29.
        return -1 ;
30.
31.
    }
32.
33.
    while(1){
34.
35.
        val = 0 ;
36.
37.
        //写write方法就会调用到驱动程序的led_write
38.
39.
        //最后我们能看到的结果是led灯做流水灯的实现,然后全灭,再周而复始
40.
41.
        write(fd , &val , 4);
42.
43.
        sleep(1);
44.
45.
        val = 1 ;
46.
47.
        write(fd , &val , 4);
48.
49.
        sleep(1);
50.
51.
        val = 2 ;
52.
53.
        write(fd , &val , 4);
54.
55.
        sleep(1);
56.
57.
        val = 3 ;
58.
59.
        write(fd , &val , 4);
60.
61.
        sleep(1);
62.
63.
        val = 5 ;
64.
65.
        write(fd , &val , 4);
66.
67.
        sleep(1);
68.
69.
    }
70.
71.
    return 0;
72.
73.
}
74.
好了,程序已经写完了,我们来看看makefile怎么写.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5877.tmp.png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5878.tmp.png
1.
#将你所写的驱动程序编译成模块形式
2.
3.
obj-m   += leds.o
4.
5.
#你需要的文件系统
6.
7.
ROOTFS = /disk/A9/filesystem
8.
9.
#你需要的内核
10.
11.
KERNEL = /disk/A9/linux-3.5/
12.
13.
#模块编译
14.
15.
all:
16.
17.
    make -C $(KERNEL) M=`pwd` modules
18.
19.
#模块清除
20.
21.
clean:
22.
23.
    make -C $(KERNEL) M=`pwd` clean
24.
25.
    rm -rf my_led
26.
27.
#模块更新
28.
29.
install:
30.
31.
    make -C $(KERNEL) M=`pwd` modules_install INSTALL_MOD_PATH=$(ROOTFS)
32.
33.
#编译上层app应用程序
34.
35.
my_led:
36.
37.
    arm-linux-gcc my_led.c -o my_led
38.
好了,所有的一切都编写完成,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操作:
2、编译app
3、启动minicom,打开开发板的电源,开发板bootload开始启动
4、开发板内核启动
5、进入文件系统,执行insmod插入模块和显示插入后的模块的操作
6、看看主设备号
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设备test-dev的主设备号是250
所以我们创建设备节点 mknod /dev/test-dev c 250 0 ,创建完成后
7、执行app应用程序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程序开始跑起来了,我们来看看开发板上的led是怎么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