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点火电路问题(跟开关电源差不多)

楼主(2020-06-08):
一,当VCC为14V时,IGBT  C极电流波形 ,DR输入为幅值5V,频率50HZ,开通时间2ms 脉冲信号

二,当VCC为24V时,IGBT  C极电流波形,DR输入为幅值5V,频率50HZ,开通时间2ms 脉冲信号

1,这时候IGBT C极电流波形就不正常了,从图中可以看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帮忙分析下。感谢
2,(我的图有点不清楚)从上图展开的可以看出,斜率有的不一样了。。
3,电路图TL431部分是组成一个原边限电流作用的。当VCC为24V时,是会限电流的,这个是正常的。
三,二,当VCC为24V时,IGBT  C极电流波形,DR输入为幅值5V,频率50HZ,开通时间1ms 脉冲信号

DR输入为幅值5V,频率50HZ,开通时间1ms 脉冲信号,IGBT C极电流波形斜率也不正常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VCC从14V增加到24V,IGBT 的C极斜率会不正常。(我换了别人直接用集成电路做的控制电路,线圈用同样的,IGBT C极电流斜率是可以正常的。)
所以目前应该是我这部分控制电路有问题。。。请大家帮忙有什么办法改善,(我把TL431为改NPN三极管做成原边限流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A:
简单说一句,

FET,IGBT的驱动永远是越快越好,一般而言,就是说驱动电流越大越好,这样器件在线性区待的时间短,开关损耗就小。

楼主这个IGBT驱动电路是你自己的发明吧,哪本教科书,或者谁告诉你IGBT的驱动得限流呢?
没有吧!

那么,没有的事,你不懂的事就不要乱下结论,瞎说一番。

不懂不是罪过,不懂瞎说就是罪过了,

原来我们公司里一些小青年就是爱犯这种毛病,自己不懂的事,瞎说一气,自己胡乱发明术语,...不知科学严谨的精神为何物!

网友B:
你把用别人的控制电路驱动的波形也放出来对比看看。
   斜率不一样,电感量变了,或者电压变了,也有可能是输出线圈哪里绝缘不良打火短路

网友C:
电感上的电压越高斜率越大,正常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我二十年的经验说一句,

楼主这个IGBT驱动电路是你自己的发明吧,哪本教科书,或者谁告诉你IGBT的驱动 ...

发动机 正时 点火,目前不少是这种 电感储能放电 电路

楼主:
一,我现在的问题是他在24V时,斜率不一样(是指在24V时,IGBT的C极上电流波形不一致。斜率大,都大的可以啊,但他现在是有大有小,在24V时)就好像我们开关电源调得不好,VDS有大小波一样了。。。。
二,我用别人模块做的接上我的线圈,  IGBT  的 C  极电流波形都是一致的,等同接14V时波形(这时斜率 是会大点的,没关系。)

三,这个限流,不是限IGBT   驱动上的电流。。。他是限IGBT   C极电流。。。有的要求限在12A...

四,这是汽车点火电路。。。我也是借鉴 大众,凯迪 等点火电路的。。。叫我自创,我也弄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用别人的控制电路驱动的波形也放出来对比看看。
   斜率不一样,电感量变了,或者电压变了,也有可能是 ...

这是用别人模块测试的波形(线圈还是用我前面测试过的线圈)。驱动还是幅值5V,频率50HZ,导通时间2ms.

楼主:
上面VCC也是24V的

楼主:
本来汽车点火电路的,供电电压都是14V的。。。现在老板想把他直接弄成船舶点火电路。。。就有了上面的问题了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用别人模块测试的波形(线圈还是用我前面测试过的线圈)。驱动还是幅值5V,频率50HZ,导通时间2ms.  ...

看不出来什么问题。既然 14V 没有问题,那就加个DCDC,把 Vcc 24V 降低到 14V。不过也够呛, 24V可以出 12A,DCDC 降低到 14V 出 12A,这个 DCDC 也很麻烦

网友D:
电路不对吧,IGBT点火限流,应该是检测到电流大于阀值马上关断,而不是限流。
正常波形,输入高电平,线圈初级电流线性上升,输入低电平,停止上升,高压放电。
如果你变成限流,脉冲宽度太宽,则线圈会过热的。
如果是24V电压,则输入脉冲宽度要比12少,理论上1/4即可。
脉冲宽度参数需要改变,同时限流要改为过流保护。
我现在单位就设计ECU,控制发动机的ECU。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出来什么问题。既然 14V 没有问题,那就加个DCDC,把 Vcc 24V 降低到 14V。不过也够呛, 24V可以出 12 ...

一,他这个斜率都是一致的。。我那个放大波形后,是斜率有大有小。
二,这个24V人家是要求直接加在线圈上面的。。。不能改。。(能改那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他这个斜率都是一致的。。我那个放大波形后,是斜率有大有小。
二,这个24V人家是要求直接加在线圈上 ...

可以试试把变压器 一次侧电感 改成 4mH,适应24V
试验时可以多串一个这个变压器,点火能量会降低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不对吧,IGBT点火限流,应该是检测到电流大于阀值马上关断,而不是限流。
正常波形,输入高电平,线圈 ...

一,他这个输入脉冲宽度是有限制的,最大2mS..  同时有停车保护,(也就是当输入脉冲宽度大于多少时IGBT关断)。当你输入脉冲跑到2.5MS,一分钟不到,IGBT就要冒烟了。。
二,我们做的这个IGBT有限流,,,上次看了别人的,有的是没限流的。我上次也做了个不限流。。都一样,不限流的,,他在2MS宽度时,C极电流还是差不多12A左右,当你跑到4MS或更多时,他C极电流可以跑到25A+

三,限流的停车保护都是做到100MS左右(  不限流的停车保护时间就做得很短了,有的是20MS左右)这个时间其实就是测试输入脉冲宽度的时间。(也就是ITBT的导通时间)也就是保护IGBT不过热挂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把变压器 一次侧电感 改成 4mH,适应24V
试验时可以多串一个这个变压器,点火能量会降低不少 ...

按变压器去算,电感是要弄到4MH..不过我现在的问题是他的点火能量,我允许他大。。也就是可以过早的进入限流。。。但我现在测试的波形是,看上去,C极电流波形,大多斜率还行,偶尔会有一二个波形斜率蛮陡的。

现在的问题是同样的变压器,用别人的控制电路可以,用我的控制电路不行。。所以就不应该是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变压器去算,电感是要弄到4MH..不过我现在的问题是他的点火能量,我允许他大。。也就是可以过早的进入 ...

看看斜率不正常时:
   Q1 栅极的波形,DR的波形, 24V Vcc 的波形,斜率的波形
      对比一下正常的波形

楼主:
我这个不着急,不行的话,后面看能不能找找别人做的来抄一下。。嘿嘿

网友E:
2.5v基准稳压IC  tl431 咋画成了晶闸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发动机 正时 点火,目前不少是这种 电感储能放电 电路

请看清楚我说的是什么,说的是哪里!

网友A:
点火器分为TCI,CDI,即电感放电与电容放电点火二种方式,

TCI要注意L的驱动电流,

楼主这种工况,最好需要布置一个闭环电路,你这个驱动电路严重违反设计开关器件设计规则,其他部分都不用看,(不要告诉我别人如何犯傻就是理由)

我们此前一款量产产品就是高级点火器,其中有一项技术专门用以克服各种工况下的电压问题,所以一看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看清楚我说的是什么,说的是哪里!

     也许你需要再分析一次这个驱动电路。
   或许别人都是你说的傻子吧

@xh007xh007 :好奇怪,你哪里看出来我在搞 人身攻击了? 就算有 攻击,你不去评论 发起的,只评论回应的是什么意思?
这里最好只讨论问题,就算问题很低级,也不要搞人身攻击
这里最好只讨论问题,就算问题很低级,也不要搞人身攻击

楼主:
一,其实这里的R1主要作用并不是给IGBT驱动限流。这个电阻即使调整到0R,对前面说的问题也没有什么作用。二,对于这个电路,用在汽车点火电路也是没问题的(在VCC为14V情况下)。。。我这个样品客户那边也测试半年了。。早期这种方案凯迪他们也用了好多年了。

三,我现在问题只是想把VCC改为24V,才有问题的。

网友F:
不知道怎么解决,只能帮顶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其实这里的R1主要作用并不是给IGBT驱动限流。这个电阻即使调整到0R,对前面说的问题也没有什么作用。 ...

1. 所有的电路都没有问题;
2. 只要负载电感不变,VCC增大,电流的斜率就必定增加,这是电路基础理论确定的,不可改变;
3. 在增大VCC的同时,若要保持电流的斜率不变,在理论指导下,可以找到二个方法,一是串接其它负载来消耗增加的电压,二是改变电感负载的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G:
1. 所有的电路都没有问题;
2. 只要负载电感不变,VCC增大,电流的斜率就必定增加,这是电路基础理论确定 ...

一,唉,我现在的问题是斜率可以改变,可以很早的进入限流。。。但是要一致。。不要一会大,一会小,你可以看我前面的波形,第二个。  (第一是在14V条件下的波形,是正常的,第二个是在24V时的波形,里面有大小波,也就是电波波形的斜率有大有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唉,我现在的问题是斜率可以改变,可以很早的进入限流。。。但是要一致。。不要一会大,一会小,你可 ...

你可以试试 抓到 异常波形 的其它几个参数对比一下,比如驱动波形、电源波形

如果异常波形 无规律,高度怀疑是之前一次脉冲产生了 输出绕组内部的 匝间放电,绝缘还没有恢复
毕竟你的变压器是设计为14V的,现在24V,同等情况下输出电压会高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试 抓到 异常波形 的其它几个参数对比一下,比如驱动波形、电源波形

如果异常波形 无规律,高度 ...

我这个驱动信号是信号发生器给的,电源也是外面直流电源供电的。

当出现大小波时,相关的驱动波形,电源波形是会跟着跳变。毕竟IGBT的C极电流变化那么大了。

一,我怀疑是否因为VCC变为24V了,点火能量过大,会不会能量偶尔没放完。第二次脉冲来时,能量叠加。C极电流波形斜率就会变得很陡。(有点像瞬间线圈磁饱和 一样)。所以就会出现C极电流波形大小波了。。

二,其实现在我这边只做原边电路的,线圈以及副边高压二极管都是用胶封在线圈里面的。

三,但是问题是用别人做在模块加这个线圈,就没发现C极大小波的 。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这个驱动信号是信号发生器给的,电源也是外面直流电源供电的。

当出现大小波时,相关的驱动波形,电源 ...

四,所以现在副本都是开环的,,我没法控制。

楼主:
引用 楼主:
四,所以现在副本都是开环的,,我没法控制。

是副边 (次级电路)是开环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这个驱动信号是信号发生器给的,电源也是外面直流电源供电的。

当出现大小波时,相关的驱动波形,电源 ...

你看看这个异常的波形有没有周期性,我也感觉是你的电压变大后,电感储能来不及消耗导致的,或者是影响了驱动的导致IGBT未及时关断

楼主:
感谢各位 ,现在好了。。。我把标识中的那个点火器上的线(地线)通过一个高压二极管回到VCC就好了。。。
以前这个点火器上的线我大多是接到GND上去的。
(我看人家模块上也是这样接的,,,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看看这个异常的波形有没有周期性,我也感觉是你的电压变大后,电感储能来不及消耗导致的,或者是影响了 ...

我刚测试过了,没有周期性,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 ,现在好了。。。我把标识中的那个点火器上的线(地线)通过一个高压二极管回到VCC就好了。。。 ...

原理上还是分析不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理论不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原理上还是分析不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理论不行,,,

是不是PCB走线时地线有问题,现在接了二极管并且连接到VCC,改变了PCB地线的工作状态。请把现在的实际原理图发上来看看,最好PCB也截个图,大家分析一下,大家花了那么多的时间,最好能够找到问题的根源。

楼主:
原理图,和PCB。。。下面二个2903是做保护和镜像输出的。。

以前点火器接地线是中间那个孔通过一个二极管到GND或真接接GND的。。。(以前也见过别的牌子的点火器,点火器接地线是要接到VCC上的)

汽车点火我做得时间不长,,所以很多东西还在摸索中。。。(我以前主要做开关电源的 )

楼主:
IGT 脉冲信号输入端,,IGF  可以不用管(是电流镜像输出给MCU的)

楼主:
现在相当是把原理图中的D4  ,原本负本接GND ,改成了接VCC,,,D4改成一个高压二极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 ,现在好了。。。我把标识中的那个点火器上的线(地线)通过一个高压二极管回到VCC就好了。。。 ...

你是这样接线测试的吗?高压包输出接火花塞,没有经过高压线吗?火花塞金属壳不接地吗?
接线不规范,别说示波器被干扰,电路板包含MCU都会死机重启的。

我现在高压包 就是通过一个 弹簧线 接到火花塞上的。。。
我测了下,我现在说的通过高压二极管到GND或是VCC, 的这根线就是接到火花塞的金属壳的。。。。。
朋友,你们那接线图有没有,发个来学习学习,感谢
@kingTek :大牛都是从小白起步的,现在找不到原因,说明还是没掌握这个技术的核心,下次遇到问题还只能依样画葫芦。若能获大牛指教,三生有幸,多谢。
点火器的水比较深,可不是小白们以为的模样
更多的情况,可不止是CPU死机重启,而是直接死翘翘了。

网友A:
点火器的电磁EMC设计是需要技巧与历练的,

一般的初级学徒工画的PCB,软件一般都不合格,其产品损坏,各种问题bug是必然,而且有的bug很诡异,比方说会出现类似机械零件的疲劳损坏,开始都好好的,过一阵各种损坏,这些问题,需要烧很多钱与时间周期。

恳请大牛指点一二,吾等小白感激不尽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相当是把原理图中的D4  ,原本负本接GND ,改成了接VCC,,,D4改成一个高压二极管。 ...

另外接线位置的改动对结果有很大影响,应该与PCB布线是有关的,所以能不能把现在高压二极管接VCC的线再改接到GND试试,看看结果会不会有变化。
感觉现在只是高压线圈的接线位置改动了一下,是不是变压器内部能量带来的影响?因为脉冲的上升沿产生高压放电,脉冲的下降沿同样会在变压器中产生能量传递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是这样接线测试的吗?高压包输出接火花塞,没有经过高压线吗?火花塞金属壳不接地吗?
接线不规范,别 ...

gx_huang 大牛说得对,一切从规范开始,不规范会产生很多无法解释的问题,火花塞外壳不接地或许就是产生问题的原因

楼主:
一,水是有点深啊,,,我通过高压二极管接到VCC,或者GND都可以了。。。但是把高压二极管换成1N4148,,再接到GND就不行了。。(不敢通过1N4148接到VCC)

二,现在是,点火器只要通过高压二极管,不管是接到VCC,还是GND  都OK的。。。

三,然后在原先PCB的基础上,,不飞线,直接把1N4148换成 高压二极管  都是可以的。。。那就是我PCB布线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这样接线测试的吗?高压包输出接火花塞,没有经过高压线吗?火花塞金属壳不接地吗?
接线不规范,别 ...

那难道是我运气好。。。我快一年,都是这样接的,一直没坏过东西。。。**。。。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水是有点深啊,,,我通过高压二极管接到VCC,或者GND都可以了。。。但是把高压二极管换成1N4148,,再接 ...

那再辛苦你再做二个测试:
1. 把D4短接(就是去掉)会怎么样?
2. 把去掉D4,把原来的高压二极管D1放到D4的位置,看看会是什么结果?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水是有点深啊,,,我通过高压二极管接到VCC,或者GND都可以了。。。但是把高压二极管换成1N4148,,再接 ...

你现在高压侧的实际电路是这样的

不知道高压放电端是HV-A,还是HV-B?

显然放电端应该是HV-A,因为HV-B的状态,不是D4不导通就是D1不导通,并且4148不能承受高反压。
既然放电端是HV-A,那么脉冲上升沿,D1导通,放电点火,脉冲下降沿,D4可能会感应导通(4148的正向导通电压0.6V-0.7V,很容易感应导通的,当然不一定每个脉冲都会导通,随机性由此而来),D4换成高压二极管后,因为高压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较高,无法通过感应电压使其导通。这样就能够解释通了。
分析到这里,可以推断出如下结论:
1. 短接D4的结果就相当于D4每次都导通,这时电路的随机性应该也没有了,波形就是D4导通时的状态;
2. D4依然使用4148,降低点火脉冲的频率,等变压器中的能量完全释放后再发点火脉冲,由于D4感应导通的时间已过,这时就没有随机导通的问题了,电路波形应该呈现D4不导通的状态。
以上二点麻烦楼主验证。后续分析等楼主验证后再说。

我其实从未接触过电子点火,也没有研究过开关电源,仅仅了解电路的原理,并且想通过此案例与楼主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为了证实我的分析,麻烦楼主把高压二极管的型号或参数公布一下。

补充说明:
为什么4148在14V电压下一切正常,因为电源电压从14V上调到24V,变压器中的感应电压会升高差不多一倍,传递的能量也差不多大一倍。

网友I:
楼主这个东西,好像可以模拟脉冲群干扰,电路只要DR到igbt,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小青年,呵呵

我原来的公司里常常是这种情况,

小青年们学历比你高,于是认为凡事都是学历更高的正确,更要命的是老大也这么认为,

于是乎就出现各种笑话,滋生各种不必要的矛盾 ,最后弄得乔布斯那样的人出走,(不怕神对手,就怕猪队友,就是这么个过程)

关于点火器,我们当初历练得太多,感悟也是一点点得来,知识来自不易,肯定不会这在全盘抖搂!

(本人现在稍微有闲,所以码点字发点文)

要我在这指点的话,我只能给你们这么指点:

可以设计一个实验,定量追踪板上的EMC干扰电压究竟有多大,发生在哪里,再想想有什么办法对付,

然后根据实际实验制定下一步决策,这样就可以提高效率,少走弯路!

这贴我就指点这么多!

说白了,那些工程方法都离不开基础电磁理论,都是书上千百次说过的,就看你怎么变通了。

哎,生活不容易。
我当初搞点火器的时候,一切都是自己摸索,压根儿没人点拨,纯野生啊!
说实话,其实看了你这么多的回贴,你说的全都跟没说一样,都是虚的。
万丈高楼平地起,专业的书,经典的书要读懂看透,牢记于心。我们遇到的绝大部分问题,书中都有讲述,看每个人的悟性了。

网友D:
我们设计的ECU,外接的高压包、高压线和位置、火花塞、接地防水,都有严格要求的。
不接地,高压到处窜,系统不稳定的,高压线靠近电路,电路会被干扰,MCU都会死机重启,非车规的芯片可能都会损坏。
线路板走线也很讲究的。

感谢大神指点,其实做电子的,原理图可能大家都会,但PCB可不是连通就可以了,真正的功力是在PCB上,地线分离,单点接地是最起码的
不管是点火器还是其他东西,高压线肯定是要尽量远离其他线的,功率地和信号地还得分离。

楼主:
点火接线图差不多就这样子的。。我的D4正极是通过一根线接到点火器外壳的。
一,现在的问题是在VCC14V时,D4使用1N4148 ,可以正常工作,而在VCC为24V时,D4使用1N4148是不能正常工作的。后面D4换成BYG10Y就好了
二,经过实测,VCC14V时,测试D4反向电压为200V...而VCC为24V时,换BYG10Y反向电压差不多有600V以上吧(小信号探头测试是满频了)。
三,这里1N4148规格书反向电压为100V,规格书说100V,实际一般能抗更多。 而BYG10Y反向电压有1600V..
四,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VCC为24V时,D4不能用1N4148原因。。。因为24V时,D4要抗的反向电压没有1KV也是800V左右的。 D4反向抗不住。
五,后续即使在VCC14V的状态下,D4也得换成一个1KV的二极管了。。。

D4在这里有什么用途呢?从原理上分析,D4没有存在的理由

网友G:
引用 楼主:
点火接线图差不多就这样子的。。我的D4正极是通过一根线接到点火器外壳的。
一,现在的问题是在VCC14V时 ...

我个人认为,从原理上分析,D4没有任何用途,安装到电路板上以后,对高压的电磁感应似隔离非隔离的,还把EMC特性搞复杂了,楼主能解释一下D4的功能吗?另外,把高压线接在PCB的中间,应该是不合适的,应该把高压线圈的地直接接在电源进线的GND上,实现单点接地

网友G:
引用 楼主:
点火接线图差不多就这样子的。。我的D4正极是通过一根线接到点火器外壳的。
一,现在的问题是在VCC14V时 ...

现在电路貌似正常了,但不一定就是正确的,最起码在性能上它不一定是最优的,哥们,要彻底把事情搞明白,并且要精益求精,这样,有朝一日才能成为大牛啊

楼主:
高压地放中间,其实放哪无所谓,只要不影响别人就行。。
一,在14V时,这个D4作用不大,可加可不加。 不过这时测试D4负压有200V
二,在24V时,D4再不加,就有问题了,就会像最开始的那个问题一样,IGBT的 C极电流波形有大小波,斜率不一致的问题。 不过这时去测D4负压有600V以上。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  从中 看到点规律。。VCC 越高, 在D4上的负压就会越高。。。如果这里不要D4,短路D4...  这样  是不是会对 高压点火那里的电压有影响。。。

个人分析啊。大家也可以说说自己的见解。。。毕竟我做这个不久。

地线是最让硬件工程师头疼,也是最不容易掌握的关键技术之一,硬件技术的大牛一定是地线处理的专家
高压地放中间,这条线就像天线一样,向周围发送电磁波,怎么会不影响周围的元件呢?听听gx_huang的建议不会错的。你说高压地放哪里无所谓,足以说明你太缺乏经验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高压地放中间,其实放哪无所谓,只要不影响别人就行。。
一,在14V时,这个D4作用不大,可加可不加。 不过 ...

D4没有跟其他元件形成回路,放电是线圈二端自成回路,如果不考虑汽车电路火花塞外壳接地和其它抗干扰的要求,理论上线圈不接地(即浮地)电路也是正确的,所以D4真的是没有用处的,你测到的电压都是感应电压,线圈直接接地后,这些感应电压就直接入地了,这样不仅不会对电路工作有影响,反而对提高抗干扰性能有帮助,强烈建议你试试,这种在电路上没有功能的元件必须去掉。

刚想起来一件事:这个点火器安装到汽车上,高压线圈的二端连接到火花塞上,外壳是接地的,就是说线圈的一端被接地了,而电路板上有另一个电源地,这个地与火花塞是同一个地,所以D4直接被短路了。

所以,不知道是谁告诉你要D4这个二极管的!同时,这个解释也解决了你43楼的困惑。

网友G:
引用 楼主:
高压地放中间,其实放哪无所谓,只要不影响别人就行。。
一,在14V时,这个D4作用不大,可加可不加。 不过 ...

地线是最让硬件工程师头疼,也是最不容易掌握的关键技术之一,硬件技术的大牛一定是地线处理的专家

网友G:
引用 楼主:
高压地放中间,其实放哪无所谓,只要不影响别人就行。。
一,在14V时,这个D4作用不大,可加可不加。 不过 ...

gx_huang大牛在48楼给你那么重要的指点,你一句无所谓,他的话就白说了,他的指点就白做了!
kingTek大牛在47楼说你是小年轻,好像你也没太在意!寓意很深话里有话啊,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