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0有没有UART帧中断或者接受不定长数据的例程?

楼主(2020-06-08):
HC32L130有没有UART帧中断或者接受不定长数据的例程?

网友A:
开定时器时长为2个字节的传输时间,每收到一个字节重启定时器,定时器的超时标志作为不定长数据的接收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定时器时长为2个字节的传输时间,每收到一个字节重启定时器,定时器的超时标志作为不定长数据的接收完成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