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查个型号

楼主(2020-06-08):
有个板子故障了,查到器件如附件,丝印是2C .。。查了好多文档,查不到是啥东西啊,谢谢大家

网友A:
@tyw 前辈还望伸以援手

网友B(点评):
找过了,没找到,少累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有劳了 现在的贴片IC简直到了各自为战的局面 一个字 乱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有利有弊,知道型号买了自然能用,反之就无法仿冒.哈哈,单向性很好.

网友C:
能不能多点信息? 比如说他是个mos管 还是个电源ic?  dcdc  ldo?  缩小点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多点信息? 比如说他是个mos管 还是个电源ic?  dcdc  ldo?  缩小点范围 ...

应该是mos一类的,可以一脚连mcu,一脚接电磁阀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mos一类的,可以一脚连mcu,一脚接电磁阀的

封装不大象,找供应商咨询吧

upa843.pdf (77.55 KB)
UPA843TC_NEC ( Renesas ).pdf (74.5 KB)
R1161D221.pdf (466.74 K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封装不大象,找供应商咨询吧

多谢了,我在去找找

楼主:
找到了,PMDPB85UPE应该是这个,穷举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了,PMDPB85UPE应该是这个,穷举法。。。

确实是这个,哈哈,真有本事. 能介绍一下怎么穷的举,让大家也长长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这个,哈哈,真有本事. 能介绍一下怎么穷的举,让大家也长长见识

太费时间了。。。我在立创商城里把什么三极管mos之类的按封装类型过滤了个遍,发现个标着2B的。。然后看了厂家,在顺藤摸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