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3 eMiniBoard测评报告】+播放背景音乐的尝试

楼主(2020-06-08):
    评测告一段落之后,我又开始了播放背景音乐的尝试,传统做法是通过改变延时来翻转引脚达到改变频率的目的,通常是在播放音乐时,单片机就不能做其他的事情。我则设想通过两个定时器来完成,一个毫秒定时器来控制节拍,一个微秒定时器来控制引脚的翻转。这样在主循环中只要在节拍结束时取下一个音符的频率和节拍数据,控制引脚翻转就交给定时器中断完成,如此便可以达到播放背景音乐的目的。
    测试程序用song变量表示当前音乐数组的下标序号,当song=0时停止播放,用cycle,space两个变量分别表示当前的音阶(频率)和节拍,然后用cycle_n,space_n两个变量供定时器计数,在主循环中判断,若space_n>space,则表示当前节拍完成了,取下一个音阶和节拍数据。在微秒定时器中断中一方面给cycle_n加1,另一方面判断cycle_n是否大于cycle,如果大于,则翻转引脚并清零cycle_n继续计数。在音乐数据二维数组中,下标0的数据不会被使用,数组最后必须添加两个0表示结束,以便在循环中结束播放。
    毫秒定时器就利用了delay.c里面的systic中断,只负责space_n加1,代码如下:
static void TimingDelayDecrement(void)
{
    if (TimingDelay != 0x00) {
        TimingDelay--;
    }
        ms++;
        space_n++;        //音乐节拍计时
}

    微秒定时器是启用了tim2,在定时器中断里,我开始用引脚置位后再复位的办法,也许是时间太短,喇叭无反映,尝试加__NOP()延时也不起作用,而且延时太多会引起单片机假死,只有使用引脚翻转命令才有效,但输出的频率太低,效果很差。尝试缩短定时器延时时间,受主频影响无法继续缩短,最后只好采取降低音符频率数值的办法才达到目的。下面是定时器2的配置代码:
Tim2_UPCount_test(2,47);         //控制扬声器

    在定时器2的中断处理中代码如下: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    ucTim2Flag++;
    if(space > 0){
                cycle_n++;
                if(cycle_n > cycle){
                        SBK_TOGGLE();          //翻转引脚
                        cycle_n = 0;           //重新计数
                }
        }
}

    在主循环中的代码如下:
        //轮询按键状态
                keys[0] = GPIO_ReadInputDataBit(SW1_GPIO_Port,SW1_Pin);
                keys[1] = GPIO_ReadInputDataBit(SW2_GPIO_Port,SW2_Pin);
                keys[2] = GPIO_ReadInputDataBit(SW3_GPIO_Port,SW3_Pin);
                keys[3] = GPIO_ReadInputDataBit(SW4_GPIO_Port,SW4_Pin);

                if(0 == keys[3]){
                        LED4_ON();
                        song = 1;           //启动音乐
                        LED3_ON();
                        space = 1;
                }
                else
                        LED4_OFF();

                if(0 == keys[2]){       //中断播放
                        song = 0;
                        cycle = 0;
                    LED3_OFF();
                }

                if(song > 0){           //音乐播放控制
                        if((space > 0) & (space_n > space)){
                                LED4_ON();
                cycle = SONG1[song][0]>>4;//取当前的音阶cycle及节拍space
                                space = SONG1[song][1]<<1;
                                cycle_n = 0;    //音符及节拍计数清零
                                space_n = 0;

                LCD_write_value(25,3,4,0,0,cycle);
                LCD_write_value(25,4,4,0,0,space);

                            song++;         //准备取下一音符
                LCD_write_value(60,3,3,0,0,song);

                                if(space == 0){
                                        song = 0;   //取得末尾的0时结束播放
                                    LED3_OFF();
                                }
                                LED4_OFF();
                        }
                }

    经过三天时间的反复测试,程序基本上达到了预期,只是休止符的节拍延时不正确,尚未找到原因。

    下面是【城南旧事】主题歌【送别】的音乐数据:
uint16_t SONG1[][2] =   //数据表,音阶(微秒)、节拍(毫秒)
{
        0,0,

        1276,250,    //5
        1517,125,    //3
        1276,125,    //5
        956, 500,    //1^
        1137,250,    //6
        956, 125,    //1^
        1137,125,    //6
        1276,500,    //5

        1276,250,    //5
        1912,125,    //1
        1703,125,    //2
        1517,250,    //3
        1703,125,    //2
        1912,125,    //1
        1703,750,    //2
        0,50,       //0

        1276,250,    //5
        1517,125,    //3
        1276,125,    //5
        956, 375,    //1^
        1013,125,    //7
        1137,250,    //6
        956, 250,    //1^
        1276,500,    //5

        1276,250,    //5
        1703,125,    //2
        1517,125,    //3
        1432,375,    //4
        2026,125,    //7_
        1912,750,    //1
    0,50,       //0

        1137,250,    //6
        956, 250,    //1^
        956,500,    //1^
        1013,250,    //7
        1137,125,    //6
        1013,125,    //7
        956,500,    //1^

        1137,125,    //6
        1013,125,    //7
        956, 125,    //1^
        1137,125,    //6
        1137,125,    //6
        1276,125,    //5
        1517,125,    //3
        1912,125,    //1
        1703,750,    //2
        0,50,       //0

        1276,250,    //5
        1517,125,    //3
        1276,125,    //5
        956,375,     //1^
        1013,125,    //7
        1137,250,    //6
        956, 250,    //1^
        1276,500,    //5

        1276,250,    //5
        1703,125,    //2
        1517,125,    //3
        1432,375,    //4
        2026,125,    //7_
        1912,1000,   //1

        0,0,
        0,0,

};

楼主:
    下面是本次测试项目的压缩文件包,我已经将其中的I2C读取DS1307日历模块的代码注释了,对LCD5110操作的代码不会影响到程序运行,所以此压缩包下载解压后便可运行。

楼主:
    程序运行时,按K4键启动播放,播放时绿色LED会亮起,直到播放结束或中断停止,每次取音符和节拍数据时红色LED会闪亮一下,在播放过程中可以按K3键提前结束播放。
    修改下面的移位值可以改变音调高低:
     cycle = SONG1[song][0]>>3;//取当前的音阶cycle及节拍space

    修改下面的移位值可以改变音乐节拍(速度):

    space = SONG1[song][1]<<1;

楼主:
找到休止符延时不正确的原因了,原来是在定时器中断中判断的变量错用成space了,改为cycle就行。程序完美完成。

网友A:
试用了一下, 非常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用了一下, 非常棒!

声音单调了些,还可以手动改变不同音部(右移不同位数)测试。

网友B:
谢谢分享【播放背景音乐的尝试】测试,,,,

网友C(2020-07-09):
播放背景音乐牛啊

网友D:
定时器开发的吗

网友D:
这个给力呢。

网友E:
这个调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F: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下面是本次测试项目的压缩文件包,我已经将其中的I2C读取DS1307日历模块的代码注释了,对LCD5110操作的 ...

网友H:
引用 楼主:
程序运行时,按K4键启动播放,播放时绿色LED会亮起,直到播放结束或中断停止,每次取音符和节拍数据时 ...

这个节拍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I:
都么有看懂其中的原理呢

网友J:
播放背景音乐是所有的音乐吗

网友K:
做个mp3播放器吗

网友F:
有演示的视频资料吗

网友L:
谢谢版主分享的资料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下面是本次测试项目的压缩文件包,我已经将其中的I2C读取DS1307日历模块的代码注释了,对LCD5110操作的 ...

谢谢版主的代码分享。

网友D:
见过其他的芯片涉及过。

网友I:
看着非常高大上的感觉。

网友H:
引用 楼主:
程序运行时,按K4键启动播放,播放时绿色LED会亮起,直到播放结束或中断停止,每次取音符和节拍数据时 ...

移位值可以改变音调?

网友E:
有相关的软件吗?

网友J:
什么音乐都可以播放吗

楼主:
  从7:56到8:01分的短短5~6分钟时间内,5个帐号共回帖21次,够热闹的了,如此狂轰滥炸以致于我有点招架不住。出于礼貌,在此一并作答:这是使用定时器来控制GPIO输出的尝试,之所以说播放背景音乐,是指在主循环中除了定时改变音乐的频率和节拍数据外,不直接参与播放音乐,全部靠定时器完成,这样在主循环中可以处理其他事项。音乐的数据是由频率和节拍(延时)两个 部分组成,按照这个规律可以将其他乐谱写成头文件进行播放。对频率数据左移位或右移位(乘2或者除2),不是改变音阶,而是低8度或者高8度。

网友M:
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有几点建议楼主可以考虑一下:
1.···经过三天时间的反复测试,程序基本上达到了预期,只是休止符的节拍延时不正确,尚未找到原因。···
微秒定时器(TImer2)楼主的配置是:Tim2_UPCount_test(2,47);
但是当系统主频为96MHz,楼主想要获得1us的中断,应当配置为:Tim2_UPCount_test(1,47);

2.···只有使用引脚翻转命令才有效,但输出的频率太低,效果很差···
楼主的微秒中断处理IO翻转可以看成是软件方式的PWM,其实改成定时器的PWM硬件输出更加高效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M:
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有几点建议楼主可以考虑一下:
1.···经过三天时间的反复测试,程序基本上达到了预 ...

感谢提出中肯建议,我测试过定时器配置为(1,47),也许是定时时间太短,程序运行不了,改为(2,47)才能正常运行,迫不得已只好采取移位降低数值的方式对应。
也许是我理解不正确,PWM方式只是占空比变化,达不到频率变化的要求吧。

网友M:
引用 楼主:
感谢提出中肯建议,我测试过定时器配置为(1,47),也许是定时时间太短,程序运行不了,改为(2,47)才能 ...

改变频率可以通过修改定时器的ARR值(AutoReload Rigister)

楼主:
引用 网友M:
改变频率可以通过修改定时器的ARR值(AutoReload Rigister)

    谢谢提示,那天抽空试试看。不过此类电子音乐音质单调,听起来不舒服,实用价值不高,真正要用还是采用音乐IC的方案更好。

网友N(2020-11-10):
我来运行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