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如何为直流高压发生器装置设定试验电压?

楼主(2020-06-08):
  一般来说,直流高压发生器在满足工频情况下220KV电压等级以下的电缆直流耐压试验的,但有些特殊场合下,有些电缆、电气的额定电压等级是有特殊要求的,比如我国煤炭行业井下电缆、电气的电压就与地面额定压不同,只有6KV,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如何为直流高压发生器装置设定试验电压呢?
  按照规定,不同的电缆需要的试验电压和加压时间是不一样的。以交联聚乙烯电缆为例,上述的6KV电缆,所需要的直流试验电压为25KV,持续时间5分钟。
  一般试验,需要从40%的足额试验电压开始缓慢提升电压至足额电压。持续5min 。如果是不满一年的新电缆线路,停电只一个月的。可以做50%规定试验电压,持续1min,停电一年的需要按照一般性试验要求做。
  具体不同电缆的试验电压和加压时间规定,及具体的试验要求,在电力电缆预防性试验规程中都有详细说明。
  直流耐压相关知识链接:
  固体电介质的击穿形式有:电击穿、热击穿和电化学击穿。同一种电介质在不同的外界条件下,可以发生不同的击穿形式。
  (1)电击穿
  由于外电场的存在,电离电子在强电场中积累起足够能量,使其相互间发生碰撞导致电击穿。其特点是过程快,击穿电压高。
  (2)热击穿
  击穿电压随温度和电压作用时间的延长而迅速下降,这时的击穿过程与电介质中的热过程有关,称为热击穿。环境温度和电压作用时间增加,热击穿电压下降;电介质厚度增加,平均击穿场强将下降。
  (3)电化学击穿
  在电场作用下,电介质中可能因此而发生化学变化,不可逆地逐渐增大了电介质的电导,最后导致击穿,称为电化学击穿。由于化学变化通常导致介质损失增加,因而电化学击穿的最终形式常是热击穿。
  (4)沿面击穿
  在实际的绝缘结构中,固体介质周围往往有气体或液体介质,击穿常常沿着两种电介质交界面并在电气强度较低的一侧发生,称为沿面击穿。沿面击穿电压比单一介质击穿电压要低。电容器电极边缘,电机线(棒)端部绝缘体很容易发生沿面放电,对绝缘的损害很大。
  直流高压发生器的常见故障及处理:
  故障1.打开直流高压发生器电源开关,电源指示灯和绿灯都不亮?
  故障分析:
  检查电源保险丝,电源线和电源开关;
  解决方案:
  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出现损坏请及时更换。
  故障2. 打开直流高压发生器的电源开关后,电源指示绿灯闪烁并同时伴有蜂鸣声。
  故障分析:
  A.没有接地;
  B.接地不可靠;
  C.使用的发电机电源或者是经过开关柜隔离变压器的电源。
  解决方案:
  A.接地;
  B.检查接地线是否可靠,重新接地;
  C.如果电源经 1/1 隔离变或现场用自发电源,则必须人为将电源有一点与大地联接。  华意电力 直流高压发生器 https://www.wh-huayi.com/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