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电池管理方案

楼主(2020-06-08):
需求是:有市电的时候 DC:24--36V输入给锂电池充电,没有电的时候锂电池对外供电24V或者24--36都可以。有没有推荐的 方案啊

网友A:
你的需求不明朗
1 锂电池什么规格,几并几串 AH多少?
2 AC/DC 需求功率多少?输出电压电流多少?
3 知晓以上2点,才可以做切换充电电路,否则 无从下手啊,

网友B:
大致需要4个:1、AC/DC,2、DC输入的电池充电管理电路,3、电池升压电路,4,切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需求不明朗
1 锂电池什么规格,几并几串 AH多少?
2 AC/DC 需求功率多少?输出电压电流多少?

电池还没有选型,主要是断电的时候可以给一个100W左右的电机供电运行一会就可以了。AC-DC是用的线性变压器。

网友C:
隔段时间,电源管理这个古老的话题又会出现一次,表示呵呵

网友D:
用同口保护板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你这个 总体方案 好不协调,
给 电机供电 又不是什么 要求 “低噪声精密电源”,

就是用在道闸的电机控制

楼主:
最大也就 七八A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同口保护板不就好了?

就是你这个意思,保护板的原理图方案能详细给我一个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同口保护板不就好了?

有 管理芯片推荐吗  24--36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