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Atmel Studio7使用ASF格式编程中如何将数组放到程序存储区

楼主(2020-06-08):
最近在用Atmel Studio7使用ASF编程,目标芯片是SAMD21,现在遇到个问题就是如何把数组定义在程序存储区?就像Keil一样加个关键字code。前期查资料说要添加<pgmspace.h>头文件,但是ASF编程中没有这个头文件怎么办?

网友A:
参考这篇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2894864-1-1.html
怎么读懂ATSAME70的LD文件(链接文件)

网友A:
还有这一篇:
https://bbs.21ic.com/icview-2894856-1-1.html
ATSAMD2x 在指定Flash地址保存常数变量_Atmel Studio 7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一篇:
https://bbs.21ic.com/icview-2894856-1-1.html
ATSAMD2x 在指定Flash地址保存常数变量_Atmel  ...

能不能让系统自动分配地址,我不指定地址?感觉指定地址比较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让系统自动分配地址,我不指定地址?感觉指定地址比较麻烦

static const uint8_t xxx_yyy[] = {
  0xZZ, 0xMM
};

网友B:
不偶读转移到MPLAB X了?

网友C:
加PSTR或PROGMEM修饰,例如:“LCD_ShowString(0,1,0,PSTR("请输入密码:"));”或“const char PROGMEM suc_fai[][10]={"操作成功!","操作失败!"};”

网友D:
你说的程序存储区就是flash的意思吗? 如果只是想这么随意放进去 那只要在定义前面加CONST关键字就可以的拉 这样就不会占用SRAM空间。

网友E:
网上有相关资料可以参考吗

网友F: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G:
我自己没分配过地址

网友H: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