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关于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20-06-08):
串口通讯:波特率115200  8bit  N校验 1停止位
单片机与单片机通讯
比如我要发送/接收这种类型的数据(我的理解这个是ASCII码),然后提取的数据是10,control,-1
{ "add_time_limit":10,"name":"control","set_turns_number":-1}
要怎么实现?有没有大佬给讲解一下?最好是给个例程
我的理解{为包头 ,  }为包尾 中间的数据

然后有一个大佬回复我说这个json,我百度看了一下确实是这种类型的,但还是没搞懂这个

网友A:
你需要做的就是首先设定好自己的USART波特率,位数,奇偶校验这些,然后用printf函数,把需要的那个字符串打印到串口就好

网友B:
你这个json数据到串口中间经过好几层的软件调用,可不是几句说清的

网友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nt.h>

/* run this program using the console pauser or add your own getch, system("pause") or input loop */

uint8_t data[]="add_time_limit:10,name:control,set_turns_number:-1";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uint8_t a[128],b[128],c[128];
        uint8_t aa[128],bb[128],cc[128];
        uint32_t num1=0;
        uint8_t index=0;
        printf("data=%s\n",data);
        index=sscanf(data,"%[^,],%[^,],%[^,]",a,b,c);
        sscanf(a,"%*[^:]:%s",aa);
        sscanf(b,"%*[^:]:%s",bb);
        sscanf(c,"%*[^:]:%s",cc);
        printf("data1=%s,data2=%s,data3=%s\n",aa,bb,cc);
        return 0;
}

解析的话用sscanf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做的就是首先设定好自己的USART波特率,位数,奇偶校验这些,然后用printf函数,把需要的那个字符串 ...

哦哦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json数据到串口中间经过好几层的软件调用,可不是几句说清的

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析的话用sscanf就可以了。

谢谢大佬  我自己整理一下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