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不能正常debug

楼主(2020-06-08):
lm3s9b92,原来的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应该是因为版本的问题

网友B:
你以前用的是C5以前的版本,最新焊接的应该是C5量产版本的芯片

楼主:
哦,咋办啊

网友C:
需要在keil软件中打补丁

网友C:
//bbs.21ic.com/icview-246670-1-1.html

网友D:
补充一点,关于Debug 的问题,如果版本太低也有一些类似于"CANNOT LOA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的问题,建议使用MDK4.21以及以上的版本

网友E:
对,同时强烈建议使用TI官方的ICDI M3工具进行调试。

网友F:
一般的升级版本的话,用低版本的编译过的程序的应该是可以在更高版本的编译软件上运行的

网友G:
但是高版本的程序的就不可以在低版本的软件上运行了

网友C:
你重新安装一下驱动试试?

网友B:
检查一下debug的配置

网友F:
查看电源的问题吗
或者驱动安装正确了吗

网友D:
LM3S这个芯片停产了,建议换新TM4C看看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大家

网友G:
使用union共用体,把float转换为char型,再发出去

网友H:
可以使用

网友I:
用了之后有什么效果

楼主:
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字稍微淡一点。

楼主:
完全可以使用,而且显示效果更好。

网友G:
哦,能说说原因吗?

网友J:
因为点亮的点SEG-COM的电压差从2.8v 增加 到3.3v了, 这里的作用使LCD变的更黑。

网友J:
而不点亮的点SEG-COM的电压差从1.4v 减小到1.1v了,这里的作用是使LCD所谓的鬼影cross-talk变弱。

网友K:
嗯,而且对比度从原来的1.528 上升到 1.732。

网友L:
是的,Vrms_on = 根号((V *2 +(DUTY-1)*((V/BIAS)*2))/DUTY)
Vrms_off = 根号((V*(BIAS-2)/BIAS))*2 + (DUTY-1)*(V/BIAS)*2)/DUTY)

网友G:
有什么不足之处吗?

网友M:
因为LCD panel属于容性负载,所以电压升高的话,功耗会变大

网友G:
怎么计算呢

网友J:
简单的算变大为原来的3.3/2.8 = 1.2倍左右

网友N:
如果原来的LCD panel为3uA的话,现在可能需要3.6uA的功耗。

网友O:
功耗应该是U*2/R,所以应该是3.3*3.3/2.8*2.8=1.39倍??

网友O:
重新算了一下功耗,应该更省电才对,这是因为1/2bias的波形算法与其他bias波形算法不一样.

网友O:
全显的时候,是(3.3*3.3+3 x 1.1*2)/(2.8*2.8+3 x 1.4*2) = 1.06倍;
全灭的时候,是(1.1*1.1+3 x 1.1*2)/( 3 x 1.4*2) = 0.82倍;

网友H:
学习了,原来是这么计算的。不过按照经验,确实是可以显示的。

网友P:
debug的配置在哪查看?

网友Q:
这是跟开发调试软件相关么?

网友R:
这个先参考的,,这一块的资料介绍不错

网友S:
重新安装一下试试

网友T:
那就都更新成最新的

网友U:
多做对比调试测试的,看看有啥不一样的地方的

网友V:
怎么看驱动安装正确与否

网友W:
啥意思  换了芯片就不能用了?

网友X:
是不是版本的问题

网友Y:
楼主换了什么就不能用了啊  也不说清楚

网友Z:
能说说在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AA:
我对结果很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