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二极管串联,求输出电压

楼主(2020-06-08):
是不是先假设下面两个二极管导通,求得导通压降为3.7v与一般导通压降0.7v不符合,所以假设不成立。是不是第一个二极管导通,输出电压为12v-0.7=11.3v
求更正

网友A:
为啥不直接就是0.7V

网友B:
钳位概念,钳在最低电位上。

网友C:
不用那么复杂,加入3个二极管导通电压都是0.7V的话  ,第一个导通以后,下面俩都导通不了。所以Uo=0.7V  。

网友D:
0.7妥妥的

网友E:
首先说,楼主图里的多只二极管并不是串联关系,也不是并联关系,而是各自独立的。U0为D1的结压降,D1若是普通硅管,则U0为0.7V左右,不同材料的二极管结压降不同。D2、D3反偏,处于截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