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实测值与手册值出入太大

楼主(2020-06-08):
用STM32F103C8做待机功耗测试,发现实测值与手册值出入太大,求高人指点。

楼主:
用数字电源供电,用万用表2mA档,实测电流为48uA,与手册3.4uA出入太大

网友A:
唤醒是用什么实现的?

楼主:
唤醒是用RTC闹钟实现的。

网友B:
所有IO管脚,如果高阻状态端口是高电平,就设成上拉输入,如果高阻状态是低电平,设成下拉输入,如果高阻是中间状态,设成模拟输入。这个很多人都提到过,必须的。作为输出口就免了,待机你想输出个什么东西,一定要输,硬件上加上下拉就可以了

网友C:
两个晶振输入脚要remap成普通IO!!!使用内部晶振。

网友D:
pwr的时钟要使能,即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这个也相当重要

网友E:
关闭jtag口,并设成普通IO;

网友F:
注意助焊膏的质量!!!注意电路板层之间是否进水!!!!

网友G:
是的,掌握这几项要点,再设中断什么的都行,整个世界清静了!!!完全低能耗。

网友H:
按照上面方法,可以最低2.5u

楼主:
之前大概方式了下,由其IO设置方面,没发现有明显改善

网友I:
也许没设置对

网友J:
注意电路板层之间是否进水

网友K:
外设不用的也要关掉

楼主:
我在接Zigbee模块时,RX端接了个上拉,我把这个上拉去掉后,可以降到8uA了!在研究下,再降降!

网友L:
是不是相应的引脚设置额的不对啊

网友M(2020-07-08):
都用了什么外设

网友N:
io口关掉了吗

网友O:
所有不用的都要关掉 不能放任不管

网友P:
楼主找到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