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请教一个三分频代码问题,谢谢

楼主(2020-06-08):
写了个三分频的模块

module fenpin(clk,rst,out);
input clk,rst;
output out;
reg out;
reg [1:0] i,j;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st)
begin
i<=2'b00;
j<=2'b00;
end
else if (i==2'b10)
i<=2'b00;
else
i=i+1;
end

always @(negedge clk)
if(j==2'b10)
j<=2'b00;
else
j<=j+1;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st)
  out<=0;
   else if (i==2'b10)
   out<=~out;
  else
  out<=out;
end

always @(negedge clk)
begin
  if(!rst)
  out<=0;
   else if (j==2'b01)
   out<=~out;
   else
   out<=out;
end

endmodule

仿真结果在画圈的地方信号不应该有跳变,却产生了跳变,请教大神是什么问题,谢谢啦!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 posedge和negedge同时触发,同时计数?这样是不是会导致 分频 在上升沿下降沿都跳变,你红色部分正好是ppsedge的第三个触发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 posedge和negedge同时触发,同时计数?这样是不是会导致 分频 在上升沿下降沿都跳变,你红色 ...

是的,我也发现是这个问题了,谢谢

网友B:
作为一个设计原则,不要同时使用时钟的二个跳变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