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共地就不行

楼主(2020-06-08):
只要uln2803和 继电器共地了 就能正常吸合 不共地就不行 这是为啥呢 希望大家帮忙解释说明一下

网友A:
楼主根据晶体管基本电路分析一下电流回路即知,继电器是串在驱动晶体管CE回路中的。

网友B:
为啥要负载的地和uln2803共地呢

网友C:
2803工作的时候是灌电流 只需要吧2803的驱动端口接vcc+负载即可

网友A:
负载是通过ULN2003构成电流回路的吧?

网友C:
可以看看ULN2803资料,这个芯片应该是达林顿管子,驱动低电压继电器

网友D:
电路中的继电器,要和电源与地构成回路,有足够电流流过继电器才会吸合

楼主:
好,我再看看吧

网友E:
亚科美微电子公司生产的ULN2803达林顿芯片,是足电压50V,单路输出达500毫安的,技术参数性能达到国外同类型号,可以免费提供样品,需要的工程师可以联系13728672267微信同号

网友F:
必须要共地啊

网友G:
这块真是不太了解

网友H: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