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拔电后重新插电

楼主(2020-06-08):
jet 51 每次下载完后都要拔电后重新插电 ,程序才运行

网友A:
如果是在线仿真应该不会存在拔电再重新上电的情况

楼主:
如果是下载程序后要脱机运行呢

网友B:
那肯定是在下载程序后将JET51拔电后再给IC供外部电源

网友C:
嗯,这样IC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D:
是有点不方便
STC 下载后能自动执行, 看看 JET51 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E:
这就是为什么STC价格稍贵,但用的人还是占多数,同样是8位单片机,STC已经成熟稳定了

楼主:
不要这么直接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有点不方便
STC 下载后能自动执行, 看看 JET51 有没有这个功能.

设计模式不一样,STC大部分都不支持仿真,所以下载结束之后就开始运行了;

中颖的单片机都支持仿真,所以分两种情况
1、调试模式。下载完成时候,自然是要开始Debug,然后F5全速运行,看效果,可以随时断点...
2、只下载。程序都是验证过的,下载之后就断电,拔掉仿真器,再次上电就正常全速运行了...另外考虑到很多安全因素,比如没有外界传感器,或者外接了一些电动机械装置,盲目的下载之后自动运行是否会有风险?所以,如果只是点了下载按钮,程序下载完之后,仿真器会切断供电的,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仿真器的VDD和GND之间的电压.

结论,看你自己的需求,如果想看下效果,然就下载完成成后进入Debug模式,如果只是烧录程序,那就断电运行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