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FLASH芯片特别烫

楼主(2020-06-08):
最近新作了个板子,stm32L4+ +FLASH(SST39VF040)+CPLD(MAX3000)焊上之后,运行时FLASH芯片特别烫。

网友A:
楼主可以拿单片机仿真器的测一下

网友B:
如果CPLD运行正常。是不是单片机和FLASH已经烧了?

网友C:
拿仿真器的测一下看连得上不,烧没烧我们这里没法判断的,要想办法测试验证。

网友D:
PCB上断掉Flash和CPLD的供电,只连接MCU,然后再用仿真器连上试试

楼主:
可能焊接的时候出现问题了。

网友E:
通常是有电路短路情形出现

网友F:
这个首先检查下芯片的电源供电管脚的是否是正确供电的。

网友G:
这个需要注意下芯片的供电管脚及供电电压的。

网友H:
没焊接好,出现短路也有可能

网友I:
供电电压正常吗,引脚有没有连线

网友J:
建议检查供电和地线相关电路

网友K:
这个可能是焊接的缘故的,看下芯片的电源跟地线连接一块的没

网友L:
芯片内部有器件短路,导致芯片供电电流增大

网友M:
散热不好且长时间大负荷工作

网友N:
片输出端口短路,导致芯片输出功率骤增

网友O:
有没有短路电流

网友A:
是不是哪里短路了啊

网友P:
是不是跟频率也有关系呢

网友I:
能正常写入吗

网友Q(2020-07-08):
测测电流是多少

网友R:
换一片试试

网友S:
还能正常读取吗

网友T:
是不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U:
先查查硬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