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中断程序中把中断关闭

楼主(2020-06-08):
用定时器A定的2ms 进中断一次后 把中断关闭 不让在进入中断了 怎么在中断程序中把中断关闭啊

网友A:
禁止中断就行的

网友B:
禁止全局中断就行了   楼主   一般没有什么难度吧

网友C:
仔细将这一块   的代码好好查一查   应该很快就能找到问题

网友D:
如果想支持中断嵌套,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打开总中断使能就可以。

网友E:
不是吧,优先级低的中断程序被优先级高的中断打断吗?

网友F:
优先级低的或相同的不能被打断是吗?

网友G:
这个需要直接先推出中断程序的就可以的。

网友H:
这个在一开始的初始化的时候就注意设计的。

网友I:
关闭之后当然就不能进中断了啊 很正常 啊

网友J:
直接关闭相应的中断允许就行啊

网友K:
怎么开启的,就怎么关闭啊,都是对应的。

网友K:
有开启的代码就会有关闭的代码,你对对头文件。

网友L(2020-07-08):
disable就可以啊

网友M:
自己关闭自己就行啊

网友N:
在中断函数里边禁止使能就行

网友O:
别人可以操作自己  自己也可以操作自己

网友P: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