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程序直接放到L1P中运行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0-06-08):
我现在使用的TMS320C6747,现在想把程序直接放到L1P里面,因为我的程序不大,但是要求速度很快

网友A:
你是怎么搞的呢?

楼主:
我直接在CMD文件里面把地址改成L1P的地址但是不能运行

楼主:
这个是不是还要设置什么呢?

网友B:
TI老系列的DSP应该是不支持这样做的,可以通过芯片手册确认一下。

网友C:
6747不算老吧?他们官网上说这是浮点运算的最高水平了

网友D:
可以找一下手册,应该有说明吧

网友E:
你需要先将这段Cache设置成不当L1P Cache使用,然后就可以了

网友F:
要先将这段Cache设置成不当L1P Cache使用

网友G:
怎么设置呢

网友H:
请问什么是L1P

网友I:
直接写入指定的地址不可以吗

网友J:
不太清楚如何设置

网友K:
没弄过这个问题啊

网友L:
楼主怎么解决的问题啊